[电源] 论坛里撸的车充拆解测试(FastSafety Sp-30)

楼主(2020-05-06):
逛论坛看到的。首选看尺寸很好。比较小。感觉太大了不好

网友A:
和我拆的PD版相比,用料没缩水,可以试试华为5A超级快充效果
地址可以点我头像看我最新帖子,今天好像是活动最后1天;

网友B:
再买个触发器,可以改风扇调速器,能自己不用单片机做QC2触发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买个触发器,可以改风扇调速器,能自己不用单片机做QC2触发器更好。

哈哈

网友C:
有条件试试快充看怎样?看做工还是不错,采样电阻竟然用了两颗5mΩ的,正极弹簧貌似是铜的。

网友D:
这车充做工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试试快充看怎样?看做工还是不错,采样电阻竟然用了两颗5mΩ的,正极弹簧貌似是铜的。 ...

是啊!手上只有一加手机和6S。试不了。明天试试能不能找到快充手机再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车充做工看着还可以

首选是小巧。芯片还可以。找快充手机试试就知道了。在论坛买的。挺不错和介绍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试试快充看怎样?看做工还是不错,采样电阻竟然用了两颗5mΩ的,正极弹簧貌似是铜的。 ...

测试华为手机,支持超级快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拆的PD版相比,用料没缩水,可以试试华为5A超级快充效果
地址可以点我头像看我最新帖子,今天好像是活 ...

确实支持华为的越级快充

网友E:
sw3516H不支持vo和一加的快充,其余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sw3516H不支持vo和一加的快充,其余都支持。

喔!看来没有办法试了。有华为手机才能试。还是不错了

网友:
我用QC诱骗试了试,支持QC 2  3诱骗,12V电源输入,可以诱骗出12V输出,不用非要超过12才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w3516H不支持vo和一加的快充,其余都支持。

那还挺值的,主流都涵盖了,拼买用上优惠券的话,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还挺值的,主流都涵盖了,拼买用上优惠券的话,不错。

快充只支持接一部手机时,同时接两部手机就是普通5V充电了。

网友:
这造型跟我以前买的飞毛腿车充(1A1C)好相似。

网友:
我试过接一部手机时,确实支持华为的越级快充,但是一接行车记录仪就只有慢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拆的PD版相比,用料没缩水,可以试试华为5A超级快充效果
地址可以点我头像看我最新帖子,今天好像是活 ...

我看着好奇怪,评价里多数都是那个便宜的,5V  3.1A       拆机这种PD或双A的没什么评价。

实用的反倒没人买,只冲着便宜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快充只支持接一部手机时,同时接两部手机就是普通5V充电了。

那必然,不然另外一部没协议的就烧了,肯定优先保证没协议的使用,有协议的吃亏楼。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还挺值的,主流都涵盖了,拼买用上优惠券的话,不错。

我的用C口好像出现了散热问题,高温关机。

充电灯变暗,突然亮起,充电停止,变暗充电开始,亮起充电停止,往复。    拉出来很热。

接入U表确认,停充了而且不切断的话,一直往复,密度越来越大,我测试五次停止启动,一次比一次时间短,符合过热的反应。看来要改善散热,否则这东西工作时间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