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飞科插排

楼主(2020-05-06):
在拼多多上新买的飞科插座,做工还可以,就是感觉零火线上下两层排列,不喜欢这种排列。用时间久了老化,有打火接触的隐患。大家看图

网友A:
做工不错,铜片厚度目测还不错

网友B:
  已经很好了 铜条 厚度 远超 公牛 正泰   改天 我上几个对比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铜片厚度目测还不错

是不错,铜片颜色也很漂亮,比黄铜好看。就是零火双层设计不喜欢,这样设计省材料,插排宽度明显变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很好了 铜条 厚度 远超 公牛 正泰   改天 我上几个对比图  ……

不用了,公牛我买过,我帖子里有,不会在买公牛的东西了,现在我叫它水牛。

网友C:
这个开关很新颖啊,不过参数看不懂,250V能过12A,到125V就能过18A,这不科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开关很新颖啊,不过参数看不懂,250V能过12A,到125V就能过18A,这不科学啊 ...

最好把开关也撬开看下里面,有不少手电反向开关圆形活动触片铁做的,少数C8手电开关都用铜合金触点。

网友:
这种零火线上下排列应该是不怕打火的,间距拉的很开,又有塑料绝缘,当然塑料用的差另当别论

网友:
怕打火的话用704将铜条涂一遍就好了

网友:
插排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D:
不知道铜片厚度宽度是什么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铜片厚度宽度是什么尺寸

多厚不知道,反正2500以内的电器用,绝对没问题。和我以前拆的公牛和德力西差不多

网友:
天哪,飞科竟然也做这玩意了。。。这玩意有这么大需求量么???

再说现在铜条这质量,比原来好太多了,没啥人换新的。。。
飞科也不弄点啥消耗品造造,
排插都过剩了,弄点啥高端的电器,什么电动敲背的锤子,充电搓背(旋转?)的刷子,揉脚的机器啥的,脚臭不卫生,弄个寿命三五个月的保护套,还可以不断卖保护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