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个饭店空调电脑主机

楼主(2020-05-06):
饭店空调电脑主机,不能正常开机,重新插拔内存条和硬盘,还是不能正常,咨询厂家从另外一台设备,通过替换发现是固态硬盘坏了。

设备

配置

散热器

拆开

替换发现是硬盘问题

网友:
3me

字数你妹

网友:
这空调还挺高级,用X86架构的电脑控制

网友:
什么空调这么牛逼?

网友A:
多联机的集控器吧,其实并不直接参与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联机的集控器吧,其实并不直接参与运行

只是参与程序控制,显示设备运行的数值

网友:
有了国产的Flash芯片,以后这样翻车的固态硬盘估计会越来越少吧。

网友B:
chqjesson你好,我想看看你的2个帖子里上传的图片,能发给我有图有文字完整的网页么?网页最好另存为PDF文件,然后发给我邮件行吗?
我的邮箱398104975@qq.com
我手里正好有只三星Gear Circle,耳机线外皮破了,里面断了2根导线,2只耳机还有声音,感觉声音好像比原来轻了一点。我想自己换耳机线。麻烦你了。
[手机]拆个三星Gear Circle SM-R130蓝牙耳机
三星Gear Circle SM-R130蓝牙耳机 修复
就是上面这2篇老帖子。我看不到图片

楼主(2020-07-02):
引用 网友B:
chqjesson你好,我想看看你的2个帖子里上传的图片,能发给我有图有文字完整的网页么?网页最好另存为PDF文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04802
你回老论坛可以看到图片。我也是帮朋友修复的,这个耳机线里面分好的线,我当时没有寻找替换的线,只是简单的把坏的线头剪了,所以线短了,另外使用时间问题,接口塑料老化了,朋友也没有想买新的配件,如果有新的配件,是可以修复的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