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这样可以实现水满自停的效果吗?

楼主(2020-05-06):
请给指导指导下图中放楼顶的储水箱,方便停水是提供生活用水,这样设计可以吗?能满足要求吗?会不会加不满水,上面加下面跑,请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可以的,这个就是这样。没错的,水压低或者停水时候用水箱水,

网友:
如果进水压力大于单向阀的出水压力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一切压力说话。

网友A:
自来水不行,停水的话水会跑光

网友:
就是单向阀最好再加一个,单向阀很容易出问题,出问题就水满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来水不行,停水的话水会跑光

自来总水进户口加个单向阀,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全屋自来水进水端也要有个单向阀才行

网友:
建议走循环路径?这样 时间长了不停水 桶里全是放久的水
等停水了 你家的水供全邻居用

网友:
  停水时,水池里的水,是会直接进入供水系统的管网里,

已有化工厂的污水用类似的方法,污水从居民家的水龙头流出的报道。

网友B:
停水了,别人家如果放水,那你就是帮人家存水。除非你家进水管有单向阀。

如果水桶密闭,停水是不会流水下来的。一标准大气压可以支持10.339m高的水柱。

网友:
单向阀是依靠压力顶开的,估计停水以后水箱的水没有放完,单向阀就关闭了

网友:
还是建议多加一条管吧,单向阀信不过的,我老家也是这样装,水压不稳定单向阀失效,溢过好多次水出来了,本来想加条管做循环,后来村里铺设新管水压好了,也基本不会停水,所以水箱基本没用了,也就没管他了

网友:
直接搞个水缸多好,又不是经常停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停水了,别人家如果放水,那你就是帮人家存水。除非你家进水管有单向阀。

如果水桶密闭,停水是不会流水下 ...

这就是为什么自吸泵的吸程只有10米的原理

网友:
封闭的就压力开关,敞开的就浮球那种开关。应该可以吧

网友:
xx宝有水位开关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停水了,别人家如果放水,那你就是帮人家存水。除非你家进水管有单向阀。

如果水桶密闭,停水是不会流水下 ...

水桶肯定不会是密闭的,密闭的话水也灌不进去。进出水应该分开走两路,进水在高位也不存在倒吸的问题了,桶里的水也能够始终保持更新,单向阀也省了。

网友:
其实参照太阳能热水器那样就行了。
这个季节可以考虑直接装太阳能热水器。

网友:
建议双管,一进一出,保持水箱满水,而且能保证水一直是新鲜的
你这种容易造成水箱里的水不循环成死水。

网友:
一、六楼想法正确。另外浮球阀就是水满自停阀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