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惠普电源适配器,给大家开开眼界(F5S43-60002)

楼主(2020-05-06):
惠普的打印机开关电源,22v的,之所以拆它是因为设计明显和国内的不一样,值得借鉴,给大家扩展下思路,国内的开关电源基本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图纸都是雷同的互相抄,已经不想拆了。
外观

菲律宾生产

正面,变压器上用胶粘着

下面来重点的,芯片居然找不到资料,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改掉了型号

整流桥很小巧

重点在最后

这个白色的线居然是直接连通的,没看懂什么原理,看着下面也没有铜箔啊,开始以为是油漆
量了一下居然是通着的。

这板子直接省掉了一组变压器线圈,就是国内最常见的给芯片供电那一路
直接用交流电给芯片供电?这样节省了不少成本吧,值得学习。
也验证了我一直在思考的这个问题,国内的企业连一个电容都要省,为啥开关电源不直接省掉
给芯片供电的副线圈那一路直接用300V出来给芯片供电岂不是节约的更多。
想来想去还是国人设计能力不行,只会互相抄袭,从第一代开关电源就这么一直抄下来了,
几十年都没有改变。

网友A:
这个貌似是跟电源IC有关的,有些IC不需要单独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是跟电源IC有关的,有些IC不需要单独的供电

不要VCC的PWM芯片我还没见过,这个芯片是惠普动过手脚的吧,印的2A16639,google都没有资料,看着也是有供电的,只不过是从交流电直接过来的一路,还没研究明白

网友B:
白色那个是丝印 类似于增加绝缘能力?
现在有不少芯片是可以直接高侧取电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色那个是丝印 类似于增加绝缘能力?
现在有不少芯片是可以直接高侧取电的呀 ...

也可能整流后D5D6启动,慢慢分析吧,这个高低压中间连了五个275的电阻,把高压低压两边的地连在一起了,这种设计其实我也是头一回见,不知道什么意图,开关电源不是两边地隔离比较好么,国内常见的是加个电容,它除了电容还连了一串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VCC的PWM芯片我还没见过,这个芯片是惠普动过手脚的吧,印的2A16639,google都没有资料,看着也是有 ...

供电还是要的,但是不需要单独的变压器线圈了,就是直接从高压那边取电

网友:
到处都是直接高压给芯片供电的

网友:
这个芯片是FUJI的FA8A37N-A2-R3,官网就有数据表,两个整流二极管经过一个电阻到八脚,这是掉电检测和启动脚,白色阻焊漆下边有引线
D8就是给芯片供电的,怎么能说芯片没有供电呢,这个电源没有什么特殊设计,完全是原版电路

网友:
康舒代工的,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8脚高压启动,启动后由二极管整流滤波后供应6脚工作,这种电源很常规,现在有些新型芯片连原边辅助绕组都取消了,只剩高压绕组和输出绕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能整流后D5D6启动,慢慢分析吧,这个高低压中间连了五个275的电阻,把高压低压两边的地连在一起了,这 ...

那几个电阻和Y电容个作用差不多,应该是释放静电荷吧,以前老式CRT彩电主板上冷热端基本上都有,十-十几兆的阻值

网友:
这个就是2015年以前的方案啊,次边反馈。。。当年3G手机5V1A充电头都是这种的啊。。。现在电动车充电器3842也是一样的方案啊。。。
次边TL431+PC817.这个没什么先进的。。

HP应该是2015年那时候产品定型了,就一直用了,用料也还行了,比杂牌肯定强不少。。。毕竟22V电压比较高,用原边反馈不知道是不是不成熟。。。。

网友:
因为做客户的方案,有机会接触到客户电源的3D资料。可以看到整个电源是没有开关管的,颠覆了一贯以来的认知。

网友:
就是只通过启动电阻供电吧??这也值得借鉴?

网友(2022-01-01):
不好意思,请教一个低级问题:这个电源适配器(F5S43-60002)怎么拆开的?我费了半天劲,没有打开!
需要什么特殊的工具和方法吗?
请过路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23-01-01):
8字口居然侧开,这有点反人类啊

网友:
看着还行啊,这做工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这个电源才10w哈哈哈)

网友:
没什么亮点,整流桥小巧是因为功率小,高压取电不少见,电源芯片还有集成开关管的呢,唯一少见的就是8字插口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