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求指教 点序AS2258 三个闪存颗粒 两种型号,怎么选CE参数?

楼主(2020-05-06):
求指教  点序AS2258  三个闪存颗粒 两种型号,怎么选CE参数?

网友A:
这个是不是你自己贴的  贴的CE分布有点问题

网友:
把F2位置换到F3位置  开卡选择4ce*1+2c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你自己贴的  贴的CE分布有点问题

颗粒就是原来样子,CE分布奇怪

网友:
改一下Flash Map Cfg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