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C9808+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0-05-06):
单位领的,胜利VC9808+万用表,这个表有频率测量、电感测量、最大最小值功能及2mF电容测量,单独的电源开关,用起来还可以,精度也还行。

楼主:
牛屎芯片,做工还可以,价位也合适,PCB背面还有拨盘铜片图,这个比较好,拆过胜利万用表的都懂。

网友A:
显示屏尺寸好,大气

网友:
耐心看下去,大量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尺寸好,大气

这个表挺好用的,做工也可以。

网友B:
谢谢分享。。。。这领导太小气了,没有采购葫芦壳回来。。。。。

网友:
还能测电感不错,虽然是牛屎,里面芯片可不少

网友C:
现在不是流行自动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领导太小气了,没有采购葫芦壳回来。。。。。 ...

福禄克17B也有,但感觉反应太慢不好用,原来配的都是17B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是流行自动表了么

各有各的用处,这个表就是看中电感和频率测量。

网友(2021-08-14):
楼主我想看看转盘里面铜片的排布顺序,楼主拆的时候小心!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屎芯片,做工还可以,价位也合适,PCB背面还有拨盘铜片图,这个比较好,拆过胜利万用表的都懂。

楼主我想看看转盘里面铜片的排布顺序,楼主拆的时候小心!谢谢了!!

网友(2024-02-24):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看看转盘里面铜片的排布顺序,楼主拆的时候小心!谢谢了!!

已经印在电路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