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弄到一块老NANKING MF47万用表

楼主(2020-05-06):
废品里里弄到的,缺少电池盖,应该修过上面有两个电阻换过,一个27殴和222.2殴电阻,电阻档不能归零,大侠门说说这是那里有毛病

还弄到一块81年MF500

网友A:
表笔悬空不归零调节红圈,表笔短接不归零调节蓝圈
如果短接调节蓝圈怎么调都不归零,那就看看电池是不是没电,表笔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排除这些问题,那就拆开看看是不是调零旋钮的电阻线圈氧化问题,再不对零那就不好说了,得往表里面走 了,机械表只要表头没坏,什么问题都能修

网友:
这种机械表,精度达到2.5就不错了。

网友:
500型那个灵敏度不错,20000Ω/V: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笔悬空不归零调节红圈,表笔短接不归零调节蓝圈
如果短接调节蓝圈怎么调都不归零,那就看看电池是不是没 ...

先谢了,怎么调我知道,用的第一块万用表就是MF47,估计表有问题,表烧过

网友(2020-11-11):
这种表咸鱼卖400

网友:
里面的电阻更换不少,好好整理下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