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继续分析顺成瑞凌zx7-250电焊机

楼主(2020-05-06):
之前的顺成瑞凌zx7-250电焊机到现在换了3140还是无果,总输出还是无电压;3140运放的6脚无负13v电压,周边原件无异常,其它主要点的电压基本都正常如图,现在我已束手无策了。请师傅们帮助。

网友:
查查断线 和虚焊 尤其是电源变压器

楼主:
补充3525正常各个igbt,mos管,整流管,变压器正常。开机电源灯亮,故障灯不亮,风扇转。输出正向阻值283欧姆反向无穷大。

网友:
还没修好呀?

楼主:
没思路了,

网友:
运放要输出负电压,那就得电源有正/负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