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家里老式吸顶灯坏了,拆开換上松下日亚芯灯片

楼主(2020-05-06):
前段时间爸妈家里的老式吸顶灯坏了,今天提着工具箱去维修 ,灯管已发黑,镇流器也不像什么高级货,直接換2.5元一套的日亚灯片,做活动 2.5元一套的那批,囤了几十套,终于又可以消化一套了,便宜好用就是硬道理

网友:
暖白光的吧

网友:
再加1片,有个死角貌似。。不过再加一片可能要换个电源了

松下的灯板。。便宜实惠
缺点就是色温太少了。。太过局限

网友A:
我觉得摆摊卖出去一些也不错,运气好有副业收入。好像日亚主打性价比,缺点放在小直手电灯杯,光斑都有明显黄圈现象。CREE主打高光效,最适合各种手电应用,缺点陶瓷衬底和垂直电流芯片加导电固晶胶,玻璃半球加果冻无影胶等封装最贵,后来XML和XPE等去掉玻璃半球,改成全部半球果冻胶封装。飞利浦流明,现在为飞利浦亮绚,封装成本在CREE和日亚之间,用在手电筒上光斑也不错,缺点是3550长方形偏心封装,需要给灯杯开槽留出灯珠位,焊盘跟CREE和日亚不通用,需要聚酰亚胺胶带和飞线自己改焊盘。

网友B:
吸顶灯罩是玻璃的吧?我原来用的灯样式和这个差不多,2005年买的时侯图的是薄,两个吸顶一个吊灯花了1000元,灯罩是厚玻璃的,很重,灯管老坏,换灯管拆装不方便,一手扶玻璃另一只手拧中间的螺丝管,有一回玻璃板掉下来给桌子砸个坑,所以没用两年就换松下吸顶灯了,灯罩也轻了。

网友C:
这松下日亚芯灯板不知道散热怎么样?

网友D:
就这样悬空,不做散热,不知道能活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摆摊卖出去一些也不错,运气好有副业收入。好像日亚主打性价比,缺点放在小直手电灯杯,光斑都有明显 ...

你太专业了,我们都没这样研究过,十来年前玩Q2  Q5开始,现在基本退烧了,偶尔买点手电头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顶灯罩是玻璃的吧?我原来用的灯样式和这个差不多,2005年买的时侯图的是薄,两个吸顶一个吊灯花了1000元 ...

灯罩塑料的,山寨货,这个底盘钢板居然太厚,用自攻螺丝太吃亏,只有拿出磁铁固定座来固定灯片,如果是薄底板,我会用自攻螺丝来固定的,节省成本,这个磁铁固定坐不便宜,跟这白菜灯片来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松下日亚芯灯板不知道散热怎么样?

散热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样悬空,不做散热,不知道能活几天

有一个改了一年多了,也是没粘合底板的,没看到有问题

网友:
同款灯板   但驱动画了七八块买的好像

网友E:
这个灯片也买了俩套。。总体还不错。。配套电源实测功率23W左右。。几分钟后手摸灯珠开始烫手。。有点摸不住了。。但灯板只比体温略高。。灯板限制基本没办法做被动散热。。长时间点亮灯珠寿命估计是个问题。。因为是电源三串连接也没办法加一片灯板分摊电流。。如果是并联电源能加减灯板就完美了。。另外3000K的色温感觉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灯片也买了俩套。。总体还不错。。配套电源实测功率23W左右。。几分钟后手摸灯珠开始烫手。。有点摸不 ...

颗粒烫是正常的,热量会被带到板上,你用了多少时间了,有兴衰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改了一年多了,也是没粘合底板的,没看到有问题

悬空不如用导热硅胶,把灯板粘在吸顶灯底盘铁壳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悬空不如用导热硅胶,把灯板粘在吸顶灯底盘铁壳上 。

那个硅胶用上去,你算了成本没,白菜灯片,光衰了再換

网友G:
最好改成两并三串,每块灯板电流减小一倍,总体亮度却差不多,这种灯板如果每块上60毫安左右的话很耐用的

网友(2022-03-11):
引用 网友G:
最好改成两并三串,每块灯板电流减小一倍,总体亮度却差不多,这种灯板如果每块上60毫安左右的话很耐用的 ...

这个办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会改成纯铜线电感镇流器

网友:
我是不是也该囤一些,家里几个灯都是松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