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看我如何把有线电磨改无线,电池充电器全配套!

楼主(2020-05-06):
看我如何把有线电磨改无线,电池充电器全配套!

撸了电磨,价格实在,用着方便。

都12V驱动 ,这个容易改造。。。
下面就看我细细改来。

通用插头,这个线比较好找。

找出一根笔记本电源接线 。

找到俩铜片

红黑热缩管套上。

转接线改造完毕。

这个电池包比较适合 。

正宗12V电池包。

插上看看,紧紧的

接电池包

刷刷的

接另一款电磨 ,干小活轻松愉快

找出配套充电器 。

插上充电

1.5A的快充 ,电池容量小,速度很快 。

完毕  ,这种电磨撸一个不亏,改造成无线电磨,使用特别方便。

网友:
还是有线的啊

网友:
  最后还是有线、、、、鸟。

网友:
一大堆线,还说无线

网友:
虽然还是带条线,但是的确比用适配器方便很多,最起码可以到处移动!

网友:
半无线。鉴定完毕。

网友:
和拼多多的无线耳机有一拼

网友:
就还是有线,何来无线之说

网友:
应该用海鲜牌的电池

网友:
这个比原电方便移动

网友:
改的不错,有待优化,注意正负极差错,搞个防呆防止插错烧板

网友:
你这个套我的方法啊!

网友:
还说改无线,大骗子

网友:
美耐时那个在电池处加个调速板就成调速了。

网友:
完全还是有线,与原来比,唯一的好处是停了电还能用。

网友:
这个不叫无线啊

网友:
内置电池才算无线吧

网友:
黄尚又在骗我年轻,明明还拖着一根线

网友:
还是不错的,能移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