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第一次用UC3842做开关电源

楼主(2020-05-06):
在写这个帖子前,首先感谢@bg1trk的文章及耐心的指导,谢谢;变压器的制过程没有拍照,完成后测试的数据还是很理想的 :

网友:
占个沙发,一起学习。

楼主:
不好意思,电脑编辑不是很懂;还有一些制作的过程未能及时发出。

网友A:
这个是电桥吧?看起来好高级呀。

网友:
羡慕你,我就没仪器测变压器参数呵呵

网友:
我有电感测试仪器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桥吧?看起来好高级呀。

是的,HIOKI  日本产,触屏的。

网友B(2022-06-20):
用一段时间了,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赶上直播了?前排占个位置出售瓜子零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段时间了,稳定性怎么样?

稳定性很好,温升低,没吱声,输出电压稳定,带3A负载测试,电压下降0.25V;谢谢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