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刷不了机,谁知道怎么解锁Google Pixel 2的吗?

楼主(2020-05-06):
机器进步了系统。一直是一个绿色的机器人状态。插进电脑显示可以找到硬件,在fastboot下可以看到设备的序列号,但是ADB DEVICES找不到硬件的。
刷下载回来的固件会直接提示下面的文字,大概就是说手机还未解锁不给刷进去。

一开机不用按音量按键也自动进去了绿色机器人的状态

网友:
年纪大了,没精力刷机了

网友:
年轻就是好

网友(2022-02-23):
这个OEM锁解不了?请教

网友A(2022-05-19):
这手机我也有一个,想解锁一直没有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机我也有一个,想解锁一直没有时间

我觉得应该是我没有了权限所以无法刷机

网友B:
皮鞋系列拍照真的是牛,特别是夜景。就是刷机是太麻烦。也没什么第三方固件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鞋系列拍照真的是牛,特别是夜景。就是刷机是太麻烦。也没什么第三方固件可用。 ...

那就是使用的摄像头的感光度的问题了。和谷歌手机无太大的关系。现在苹果的新机型都是比较娇气的摄像头。摔一下手机,屏幕没碎但是摄像大哥黑屏了

网友(2023-05-24):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使用的摄像头的感光度的问题了。和谷歌手机无太大的关系。现在苹果的新机型都是比较娇气的摄像头。 ...

好像人家早解决了你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