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Galaxy S3开机到显示SAMSUNG的LOGO时候就卡住了

楼主(2020-05-06):
三星Galaxy S3开机到显示SAMSUNG的LOGO时候就卡住了,搜索了网上各种操作办法都没有效用;
1、同时按住手机的音量上键、HOME键和电源键。
2、等到出现recovery界面。
3、然后用音量下键,把光标移到wipe data/factory reset 恢复出厂设置的位置,按音量上键确定,等待zd几分钟系统会自动返回recovery主画面。
4、然后继续用音量下键,进入wipe cache partition 清除缓存的位置,然后按音量上键确定,等待几分钟系统会自动返回recovery主画面。
5、最后音量下键选择reboot system now重启手机,手机就会自动进入重启。

上面这几步也没有啥问题都可以做,但是故障依旧;
想下载一个ROOT.ZIP刷机,找不到资源,都是电脑板刷机客户端,USB连线无法实现,因为操作不了手机;。。。
还是上几个图表示一下拆解效果吧,呵呵!

网友:
先处理进水问题,如果处理好了还是这样,请百度一个9300“字库门”,9308是9300的移动定制版本。

网友:
挖煤模式,ODIN刷机。9308很少字库门。迷你手机网找找ROM。

网友A:
极有可能是进水导致的~~~~超声波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有可能是进水导致的~~~~超声波洗一下~~

多谢回复!这个手机是朋友换下的旧手机,知道我喜欢捣鼓修理,就扔给了我,开始时候使用是正常的,只是比较卡而已,几个月之后就逐渐频繁地死机了,每次都在LOGO时候,字体仍然保持兰/白色变化。。期间并没有进过水,现在拆开看的话,像是固定的胶水干涸后的样子,至于朋友自己使用期间有没有进水就不清楚。。

网友:
S3的话,挖煤神器试试

网友:
三星i9300是个好机器,多麽的经典。俺的第一部手机就是i9300

i9308就不一样了,为了适配国内特色TD-SCMDA弄出来的,社区支持程度远远比不上i9300,刷机固件不好找

网友(2020-08-20):
指点一下那块是wifi模块,图是维修论坛借的,感谢原图作者

网友:
还是上天的巧妙安排了,买新5G手机机会到了

网友:
音量上扣了就好了

网友:
之前频繁死机,现在卡logo也许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