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高频交流电源如何改为直流电源?

楼主(2020-05-06):
手头有一个发热桌垫专用电源,想改成T12烙铁的供电电源,电路板很简单,但是输出却没有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直接高频变压器输出的,我要怎么改造才能让输出效率高,杂波又少?买一个高频烙铁头是不是可以直接接上去使用?

网友:
这么高频率得用肖特基整流吧。看起来好像是电流反馈性的,可能得改造一下,不然不起振。记得有老帖子改造过。

网友:
这就是那啥电子变压器,可以用SR5200整流,1000μF/50V电容滤波。

网友:
找一下废旧电脑电源,应该有肖特基二极管,用4个接输出做桥式整流,然后加电容滤波就出来直流电了。这玩意接高频烙铁没法用啊,没有控制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
4个肖特基,简单解决

网友A:
加桥式整流滤波就行,需要用肖特基之类的高速整流管。另外,这类电源的频率在30KHz 左右,而高频烙铁频率在400KHZ左右,频率相差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桥式整流滤波就行,需要用肖特基之类的高速整流管。另外,这类电源的频率在30KHz 左右,而高频烙铁频率在 ...

谢谢,用SR560做了个整流桥,用电子负载一测试,功率还不到18W,没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