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同事修好了不通电的樱雪电热水器

楼主(2020-05-06):
同事说热水器送电没反应也不能烧水。

想我早上去帮忙修下,结果忙到了晚上才有时间去,检查了很久空开和线路是好的,顺着线查,用万用表的强电感应功能。

查到了一个类似开关东西,火零线后面都感应不到电,

等于这个开关没接通,火零线都是通过那个开关,还有个毛细管,怀疑是靠温度感应的开关。

所以拧下螺丝,取出来一量,进线端有电,出线端没电,拔了下黑色的插销,量了开关,通了。送电亮了

证明问题就在这,这个是超温用的保险。不能随便接上用,当晚没买到元件,明天再说了,反正,就这样了,明天换的过程就不发了。

网友:
那根螺旋棒子顶部貌似有个红色玻封的热敏电阻

网友A:
大佬 万用表的强电感应功能 怎么用

网友:
对,超温电阻不要随便短路,是个负责任的修理,如果是单身女同事家,可以洗个澡试试机嘛,男的就算了

网友:
这个是机械师温控器
内部波纹管或液体膨胀工作的
理论上这个东东用十几年都不会坏, 比电子的好用多了

网友B:
超温本来就是能手动复位的,调温的开关是不是坏了。。。

网友C:
侧盖好打开吗?有没有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侧盖好打开吗?有没有螺丝?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 万用表的强电感应功能 怎么用

这个带这个功能,按住黄色键,屏幕变成ef就可以探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温本来就是能手动复位的,调温的开关是不是坏了。。。

会自动复位,他说了,头一天正常用,拉了空开后,再送就没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会自动复位,他说了,头一天正常用,拉了空开后,再送就没用了,

把温度旋钮拧到底,再拧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温度旋钮拧到底,再拧回来。

直接换新,这玩意不稳定了

网友E:
你得找出损坏的原因啊,不然还得坏。来回返工的话,不仅来回路费人工花费大,而且客户对你的服务产生怀疑,认为坑人想多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得找出损坏的原因啊,不然还得坏。来回返工的话,不仅来回路费人工花费大,而且客户对你的服务产生怀疑, ...

女性朋友 不存在你说的。楼主其实留了一手,

网友:
开关时间长老化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

网友:
这类东西涉及到人命,还是不要给别人修,万一出问题了就算是机器问题,人家就赖你身上了。说是你之前动过

网友F:
这东西是手动复位限温器,超温跳闸后,排除了故障再按下按钮复位接通。
操作复位前要查处感温管处超温的原因,很可能的原因有温度调节的过高~调温器故障,也可能是罐中缺水~电热管部分离水干烧,没有水散热温度高烤热了限温器感温管导致跳闸,排除故障,再复位就行了,不必买新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是手动复位限温器,超温跳闸后,排除了故障再按下按钮复位接通。
操作复位前要查处感温管处超温的原 ...

哦学到了,哈,谢谢你

网友(2021-05-23):
这些涉及人身安全的电器还是不要随便帮人修理,如果以后出现什么问题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