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电视盒子YMB0300-cw 开壳跳过系统限制装软件

楼主(2020-05-06):
电信盒子,型号YMB0300-cw,网上因为没找到他的ttl资料,所以才开这个帖子.

可能是盒子升级了吧,网上说的不开壳装软件的办法不好使,于是拆了(下面的图都是在完事后还没装起来的照片),在里面看到四个很像是焊插针的孔,猜想会不会是ttl(开壳子也是希望能用ttl破解),中间走了些弯路,就不细说了,最后确定的确是ttl的插针,对应的是对着ju01几个字,左起依次接rx ,tx ,null, gnd,然后就可以照着 https://tieba.baidu.com/p/5502765140 这篇帖子里的方法做了

给个建议,这帖子里下载到的包里除了supersu和root explorer的软件建议别的都别用这个包里的,因为他们都是些应用软件,更新很频繁,装上肯定要升级.

另外当被市场觉得也是可装可不装的,反正装了他盒子也是不能直接装软件.我是把要装的软件复制到u盘里,然后通过root explorer访问u盘,然后把这些文件复制到/data/app/目录下,重启就能用了,似乎当贝桌面可以不重启就能用软件,所以重启不重启就看你自己了

ps:这个悦me在下面三个垫脚里都有螺丝,拧掉后翘就行了,没别的阻力

网友A:
学习了,都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都是高手啊

学习了,都是高手啊

网友B:
不能直接开adb吗?我最近几个盒子都是直接开adb,局域网里就搞定了。我这几个盒子都不需要拆开

楼主(2020-06-12):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开adb吗?我最近几个盒子都是直接开adb,局域网里就搞定了。我这几个盒子都不需要拆开 ...

没试,应该不行,直接装程序不能装,adb貌似也是调用这些东西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