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路由器H3Cmini A51拆解

楼主(2020-05-06):
给朋友新租的房子刷漆发现前租客漏2个锅盖
拿回家拆开看看为什么没有电源A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E供电吧

我也查了一下poe口供电,不知道怎么外配电源启动,当个路由器

网友:
官网有安装配置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查了一下poe口供电,不知道怎么外配电源启动,当个路由器

直接在48v 的dcdc后端接电,一定挑起原dcdc芯片输出

网友B:
自从用过H3C的B1,对这个牌子再也没有爱了,系统方面做的就垃圾,硬件也不行,堆料挺猛,白白浪费

网友:
闲鱼买俩poe供电器,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从用过H3C的B1,对这个牌子再也没有爱了,系统方面做的就垃圾,硬件也不行,堆料挺猛,白白浪费 ...

低端东西都是找腾达O的。

网友:
两个AP啊,还带功放的不错了,买个POE电源就能用了

网友:
poe,加个入门的H3C带ac管理的路由比较好用,比tp和磊科一类的稳定不少。

网友:
poe自己做一个网线转电源的网络线就行,反正都是百兆口

网友:
48V poe供电,这个东西要用AC控制,单独用不了的。

网友(2022-04-18):
这样都能检到 2个。弄个H3C 路由器好用。

网友(2023-12-29):
看着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从用过H3C的B1,对这个牌子再也没有爱了,系统方面做的就垃圾,硬件也不行,堆料挺猛,白白浪费 ...

+1  同感,可能刚开始做,造型挺好,但性能真不行,就是个摆设

网友:
网口左边有俩四角整流管桥堆,后面有个瓷片电容,这俩脚上48v有可能就能启动了;
如果可以启动可以测下再左边330大电感输出电压是多少,在这里按这个电压加电源大概率也可以供电;
直接在330大电感后面加电源,3.3V起步 3.3 5V试,也可能能成功

网友:
可以刷固件玩吗?

网友:
楼主一下就捡到2个,我也想去捡到一个。

网友:
看起来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