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万能宝有代加工钻孔的服务么?搜不到

楼主(2020-05-06):
这个设备散热有点问题,全密封的,想在两侧钻孔改善散热,无奈这个材质很硬,手电钻钻了半天都不透,可能要台钻或用别的方法才行。在万能宝换了几个词都搜不到,不知道哪里能代加工这个的。谢谢!

网友:
街边五金加工、铁艺制作等门店一般都有台钻的

网友:
这个街边找做门窗的店就可以了吧,还便宜

网友A:
金属本来就导热,想办法把热量引到外壳上,材质那么硬很可能是不锈钢的,钻了孔就破坏了原有的美感了!

网友:
那个风扇吹着,简单好用

网友:
夹牢,上磨光机切割片,几道槽应该可以通风散热了。
戴眼镜,勿戴手套,小活慢慢来。

网友:
用那种整体硬质合金的钻头试试

网友B:
明明就有很多洞,怎么叫全密封?如果是给芯片散热可以网购高度合适的铜块与外壳接触导热就行了。

网友:
水磨工夫?建议路边的门窗加工点,我们家周边是不缺,当时自行车后座断了,找他们电焊焊接的。

网友:
搜搜附件机加工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就有很多洞,怎么叫全密封?如果是给芯片散热可以网购高度合适的铜块与外壳接触导热就行了。 ...

那些是按键和输出端子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本来就导热,想办法把热量引到外壳上,材质那么硬很可能是不锈钢的,钻了孔就破坏了原有的美感了!:lol ...

对,我也想过用导热贴把热量传导到外壳上,毕竟空气散热没有金属导热效率高

网友C:
自己做一个电火花机,以后想打什么孔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一个电火花机,以后想打什么孔都行。

怎么做??

网友:
试试含钴麻花钻。我用8MM打3MM Q235钢板,能打十来个孔.

网友:
量多吗?少的话里面垫木头上台钳钻,多的话私聊我,我给你介绍上海创客DIY私人加工。

网友:
万能宝搜一下机械加工定做,再按销量排序就有

网友:
标题看成了“万能表有加工钻孔的服务吗?”万能表钻孔有什么用?方便改锂电?
你说的淘宝,买电池也有焊接的服务,钻孔服务应该有,慢慢找。

网友:
买点含钴钻头,不锈钢专用的

楼主:
材质是铝镁合金,含钴钻头装手电钻能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