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ERSA I-CON NANO焊台拆解

楼主(2020-05-07):
盒上标签,“CN”国行

主机+手柄+支架

主机背面

主机标签

电源插头

手柄连接

开拆,没有一颗螺丝,面板四个角四个卡扣

电线连接器用的是“万可”牌

变压器在这里面拆不开,从缝隙观察到里面灌满环氧树脂

主板背面,也是用四个卡扣跟面板固定,用的是AVR单片机

TF卡座

主板正面,除了LCD屏和两个轻触开关外没其他元件

手柄架子

手柄

焊嘴、发热芯,手柄里有电路板(看外国网站暴力拆解得知)

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
好焊台 做工真好

网友A:
难道这条型码有天大的秘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条型码有天大的秘密?

难道楼主遭遇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条型码有天大的秘密?

没秘密,机器编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楼主遭遇过什么?

没遭遇过什么,打个码很正常,不必大惊小怪

网友C:
应该加热风手柄,才能拆焊5050和CREE等贴片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加热风手柄,才能拆焊5050和CREE等贴片灯珠。

纯属兴趣爱好,不是专业搞维修的用不上热风Q,拆焊LED灯珠业余情况下买个PTC加热板都能应付,再说用热风吹焊LED灯珠操作不好容易造成灯珠损坏

网友:
公司客户买设备要求搭个热风焊台,指定WR20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