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求开卡需要短接针脚(JMF667H)

楼主(2020-05-07):
手上有一块标称是512GB的板子,接电脑上显示盘符,但是无法打开。之前没玩过固态硬盘,网上找了一下资料,可能需要开卡后能用,也买了一个转接卡,但是接上直接检测不到,我在想是不是没有短接管脚导致,特地来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帮助,感谢!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

买的转接卡:

用的软件:
JMF667 MP Tool for XP vA.2.03.116(SVN446a) i85A_m85A_m85C_m84C  JMMassProd667H_v116

网友A:
应该就是J1,横着竖着都试试。

网友B:
J1就是了,具体方法是,短接上插电脑,然后看看识不识别,识别了松开短接量产就行了,还有就是短接闪存,我个人没在固态上试过这个方法,不知是否可用

网友C:
仔细观察了一下板子,这个应该是假ssd,多处器件贴的有问题。
主控,和丝印位置有偏差,是歪的。
主控面左上位置,标记C但是焊接的是电感?
主控面flash芯片中部标记的C韩的都是电阻(上面有阻值)
颗粒是单颗32G满版16颗,500G不知道楼主花了多少钱买的?怀疑颗粒要么假的要么坏的。
不用再尝试开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J1,横着竖着都试试。

假ssd看不出来么?

网友D:
又一个闲鱼翻车佬,板子丝印是2244G的,主控却是670H?还焊歪了?主控为什么会歪心里没点数?颗粒明显是假标,32B的从不会用TSOP封装都是BGA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J1就是了,具体方法是,短接上插电脑,然后看看识不识别,识别了松开短接量产就行了,还有就是短接闪存,我 ...

就看你一本正经的装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仔细观察了一下板子,这个应该是假ssd,多处器件贴的有问题。
主控,和丝印位置有偏差,是歪的。
主控面左 ...

没注意这些细节,我只是纳闷,颗粒容量512G(如果丝印正确),缓存是256M咋开出来的。

如果是拼装的假ssd,那一切都说得通了

网友E:
这奸商也是费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一个闲鱼翻车佬,板子丝印是2244G的,主控却是670H?还焊歪了?主控为什么会歪心里没点数?颗粒明显是假 ...

32GB有TSOP的,我有一片Intel的服务器板子就是29F32B08JCME2的颗粒,不过日期是13101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看你一本正经的装逼

没仔细看,现在再仔细看,主控都是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观察了一下板子,这个应该是假ssd,多处器件贴的有问题。
主控,和丝印位置有偏差,是歪的。
主控面左 ...

这么说是假的哦,这就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这些细节,我只是纳闷,颗粒容量512G(如果丝印正确),缓存是256M咋开出来的。

如果是拼装的假 ...

哦?从哪里能看出来缓存是256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奸商也是费心了。

是喂,看着满满的元器件,不曾想过是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喂,看着满满的元器件,不曾想过是假的。

缓存丝印,128M16=16位缓存128G,8位系统下就是256M了

网友:
丝印是2244唉,为什么贴了个歪的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