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没见过的东西

楼主(2020-05-07):
东西其实大家都见过,就是普通的惠普激光打印机,可能拆过的人不多吧。这次主要请大看看这个东东
没拆之前的样子
总是卡纸,索性拆开看看,没想到拆开后就装不上了,这东西还挺复杂的,明天找领导申请直接买个新的去
拆开后是这个样子

齿轮不小呢

铁片上还有二极管和电阻,不知道干啥用的

这才是真正的猪脚来了,就是想请教大家这个东西,叫做啥名字?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个小电机,电机上还顶着一片玻璃

还有一个激光头,激光打印机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吗?
最后的战利品,就是得到一个小电机,个头可不小了,不知道做个小电钻行不行

哪位大师知道这电机是多少付的?我用12v可以转,总感觉电压还能再高

最后的最后就剩这么一包东西了,拆容易,让我装回去,够呛,明天让领导看下,终于有理由换新的打印机了

网友A:
蹭个热度 我知道之家里高手如云  帮助楼主时顺便也帮帮我:

我的Deskjet 1510  打印正常 ,复印时里面的扫描小车走到头就不返回来了。

同时打印机死机任何按键失效, 断电后重启小车自动返回。

看样子不是机械卡死。换了好多的驱动程序还是这样的故障,能给破一下吗?谢谢!

网友B:
头一次见激光打印机用普通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蹭个热度 我知道之家里高手如云  帮助楼主时顺便也帮帮我:
我的Deskjet 1510  打印正常 ,复印时里面的扫 ...

专门找了一个微型扫描仪你看下,应该是你的扫描头走到头之后,红外发射和接受的装置接受不到信号,是不是脏了,或者有开路的地方,另外机器重启之后系统有自检和复位的功能,所以和驱动没有任何关系。我好像还见过一种用行程开关的装置的,那种不是红外线

网友:
那玩意就是激光器。头顶个方形金属片扫描的。激光头发出的激光照射到金属片侧面,反射出来通过那块有机玻璃再到硒鼓上。激光打印机开机后呜呜的声音就是它高速旋转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蹭个热度 我知道之家里高手如云  帮助楼主时顺便也帮帮我:
我的Deskjet 1510  打印正常 ,复印时里面的扫 ...

跟驱动有毛关系

网友C:
拆了恢复不好,是拆时不够仔细,每拆一部拍照留档恢复时查看,机械部分先拆后拆按顺序摆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见激光打印机用普通直流电机。

有些传动机构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用普通直流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蹭个热度 我知道之家里高手如云  帮助楼主时顺便也帮帮我:
我的Deskjet 1510  打印正常 ,复印时里面的扫 ...

难闻的味道应该是墨粉中树脂被定影膜加热导致的味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恢复不好,是拆时不够仔细,每拆一部拍照留档恢复时查看,机械部分先拆后拆按顺序摆放 ...

主要看目的,为修而拆就是要按规范来,方便记忆和复装,为报销而拆,那就是越散越不嫌散,越乱越不嫌乱,东西都在就是装不回去才合适那。

我们这有位大师就是,能把所有线路板上的零件拆个精光,就为玩烙铁。为了不让恢复,有些覆铜板还用砂轮把铜皮都磨掉。

网友:
定影,主板放咸鱼还能卖一两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蹭个热度 我知道之家里高手如云  帮助楼主时顺便也帮帮我:
我的Deskjet 1510  打印正常 ,复印时里面的扫 ...

小车走到头的时候应该会出发一个机械的或电子的开关让小车复位,你的问题是到头之后没有触发这个复位的信号给主控,导致主控死机,你检测一下小车的机械结构,断电重启所有都会制度复位,所有可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