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咨询一下关于收不到回帖通知的问题

楼主(2020-05-07):
根据现在论坛设置3级以下发回帖需要审核,产生一个问题,被审核的回复是没有提醒通知的,导致自己很多帖子时不时的冒出几个旧的新回复,由于审核延迟且无提醒某些回复又属于咨询求助内容,而我却全然不知,被放置几天突然发现再去回复,或者干脆就没发现,就会给人一种爱理不理的感觉。必须自己不定时的去一页一条条的去翻很麻烦,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

网友:
这是论坛大神才能遇到的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B:
我遇到的问题和球球一样,不一定是等级很低的坛友回复没提醒,随机的。然后也是很久之后翻帖子发现有回复没提醒

网友C:
还有就是————
“好友动态”里不能显示好友的帖子。。。

网友:
原来3级以下才需要审核啊,看来版主对三级有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问题和球球一样,不一定是等级很低的坛友回复没提醒,随机的。然后也是很久之后翻帖子发现有回复没 ...

嗯 3级以下肯定是没提醒,以上级别随机偶尔漏几个(这个可能跟当时的网络状况有关),感觉比较影响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以前也反映过,一直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
“好友动态”里不能显示好友的帖子。。。

嘿嘿完美继承老站新鲜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3级以下肯定是没提醒,以上级别随机偶尔漏几个(这个可能跟当时的网络状况有关),感觉比较影响体验~ ...

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坛友跟帖求教或者提问,这边又看不到也没回音,不好。

网友D:
发了新帖搁半天没反应,点进去发现已经一堆回复了,完全没有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了新帖搁半天没反应,点进去发现已经一堆回复了,完全没有提醒

还有一个诡异的现象,就是某些帖子突然被提升最后回复时间会变成最近几分钟或者10几分钟,以为是个新回复,点进去一看最后回复时间已经是很久以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诡异的现象,就是某些帖子突然被提升最后回复时间会变成最近几分钟或者10几分钟,以为是个新回复 ...

我也察觉到了,仔细想想,这个大概是被收藏点赞或评分操作导致的更新,不一定是被回复了。但有时候也并没有以上三种操作,太骚气了

网友E:
同感!
@这些消息,经常都收不到,习惯了,估计木版也没办法修复
(系统提醒下一页的bug都一年多了,感觉挺简单的问题,结果还是那样)

@阿睦 看看木版能不能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问题和球球一样,不一定是等级很低的坛友回复没提醒,随机的。然后也是很久之后翻帖子发现有回复没 ...

和等级没关系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F:
看看设置上有啥不一样的

看看我们一样不?

看看我们一样不?

网友:
这个回复前 我把所有的勾号都取消了 如果您那里没有这个回复的消息提醒 那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问题和球球一样,不一定是等级很低的坛友回复没提醒,随机的。然后也是很久之后翻帖子发现有回复没 ...

现在有没有我的回复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感!
@这些消息,经常都收不到,习惯了,估计木版也没办法修复
(系统提醒下一页的bug都一年多了,感觉挺 ...

嘿嘿我已经没脾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设置上有啥不一样的

这里的设置只反应在好友动态里,和我提到的问题不是一回事儿,你可以找个3级以下的坛友给你回个帖子看看有提醒吗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