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2V电源,做工很省料,却实测20A毫无压力

楼主(2020-05-07):
只敢测试到20安,我的负载里面的线只有0.5平方,还有就是负载电路板也没有加铜丝,加锡。
输出20安的时候,输出端压降为0!
保修标签真结实,拆完装上都没破

网友A:
这电路设计真是日了狗了;开关管离变压器整块板子的距离

半桥管子一边放一个不好么,热阻还小。

网友B:
关键的器件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设计真是日了狗了;开关管离变压器整块板子的距离

半桥管子一边放一个不好么,热阻还小。 ...

半桥为什么用一个450v电容

网友:
emmmmmmmm,为什么半桥只有一个电容啊,输出电容是真的缩啊

网友D:
一般般。能达30A才不虚标

网友E:
好像是494半桥,但又不是两个200V电解电容,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桥为什么用一个450v电容

形式不同而已,看看以前的镇流器电路图,就会发现异曲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桥为什么用一个450v电容

可以用一只电容,变压器绕组另一端接地即可;也可以双电容,变压器绕组一端接到电压中点处。这就象OCL和OTL的区别。

网友F:
LED灯光电源吗,便宜啊,试试33A掉吗

网友:
勤俭节约是美德

网友:
这空间改可调不错,啥方案?咋没见光耦呢?可以补上安规x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494半桥,但又不是两个200V电解电容,奇怪

这个叫单电解半桥,比双电解半桥省了一颗电解,其实也用了两颗电容,那颗红色的cbb其实就充当单电解半桥的上臂或者是下臂的储能电容,双电解半桥也有这颗cbb只不过充当平衡电容去用,单电解半桥半个周期假设上管开通会连同cbb和变压器绕组一同构成回路,给线圈提供能量的同时也为cbb去充电,cbb和变压器绕组是串联关系,当下管开通变压器初级绕组能量由cbb提供。缺点是电源上电需要n个周期振荡cbb上的电压才能逐渐平衡最终为电解的一半~

网友:
用料省了点,输出电容应该用耐压25V 4700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设计真是日了狗了;开关管离变压器整块板子的距离

半桥管子一边放一个不好么,热阻还小。 ...

距离没注意,我见的所有电源的管子都是两两一起固定的,应该是好固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的器件还行

别的元器件看不出来好坏,就是那个变压器标了一个12V400W,不知道有没有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般。能达30A才不虚标

我只敢试到20安,再大怕把我的负载烧了。20安的时候压降不到0.01V,说明功率还行,就是用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灯光电源吗,便宜啊,试试33A掉吗

不敢试那么大,怕把我的负载烧了,20A的时候,压降不到 0.01V性能还算行吧

网友:
最好换温控调速万转风扇散热才跟得上,20安的负载有很多,比如高速航模无刷电机泡水里转动,无刷电调没电路板三防漆的情况下不能碰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