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NZXT(恩杰)HALE82 V2 700W PC电源维修

楼主(2020-05-07):
收到一个NZXT(恩杰)HALE82 V2 700W铜牌故障PC电源,80+铜牌认证,具体型号为NP-1BM-0700A。故障现象为插电没反应,此电源使用台湾CHAMPION的CM6805方案,辅助电源OB2262。由于5Vsb没有输出,检查辅助电源部分,发现其辅助电源MOS(2N60L)击穿,导致电流采样电阻爆裂,市电整流后的高压直接进入OB2262致使其损坏并且造成大功率限流电阻爆裂使辅助电源断电,但主保险完好无损。

设计用料方面,全部采用台湾su'scon电容,感觉有特色的是PFC整流二极管使用的是CREE碳化硅二极管。辅助电源的MOS管设计是典型的画蛇添足行为,OB2262方案设计功率在30W以下,这么小的功率却和主电源功率管绑在同一片散热片上烤……更换2N60L后没再将其固定在散热片上,个人感觉这样更好。

下面开始上图:
维修后的整体图,修前忘记拍照了。

背面焊点,能看到两个爆裂的贴片电阻,这个就是辅助电源的电流采样电阻,但标记已经不明,应该是2?4,但我至今没有猜到应该是什么,2R4太小了,其它数字又太大了,目前换上的是两个20欧的电阻。希望知道原型号或者能猜到的同学告知一下。

市电输入端也有芯片,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PFC整流二极管,是CREE的600V/10A碳化硅二极管C2D08060。

辅助电源的MOS管,考虑到功率不大,修复后没有在固定在散热片上。

主电源功率管

次级部分

次级整流管

次级滤波电容

模组板上也有滤波电容

这个风扇万能的taobao上竟然搜不到?定制的?

网友A:
如果是电流采样,必须是2R4。

网友B:
电流采样不可能20欧那么大,应该是两个2.4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流采样,必须是2R4。

这两个电阻是并联,开始也曾猜测为2R4,用了4个4欧的电阻并联焊上,结果上电就炸了,想想1欧应该是小了,辅助电源应该没这么大的风致电流,更何况如果PFC启动后电压会高达380V左右。目前10欧姆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采样不可能20欧那么大,应该是两个2.4欧的

这两个电阻是并联,开始也曾猜测为2R4,用了4个4欧的电阻并联焊上,结果上电就炸了,想想1欧应该是小了,辅助电源应该没这么大的风致电流,更何况如果PFC启动后电压会高达380V左右。目前10欧姆工作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电阻是并联,开始也曾猜测为2R4,用了4个4欧的电阻并联焊上,结果上电就炸了,想想1欧应该是小了, ...

按照厂家的参考设计,的确是用的1.1欧 1w电阻。

你确认是采样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厂家的参考设计,的确是用的1.1欧 1w电阻。

你确认是采样电阻吗

感谢你的回复,找了一个有元件参数的电路图,用的是1.2欧姆的采样电阻,我能确认是采样电阻,辅助电源初级部分整个电路图我都画出来了,很简单也没多少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厂家的参考设计,的确是用的1.1欧 1w电阻。

你确认是采样电阻吗

最初由于手里只有相同大小(1206)的4R3电阻,用了4个并联代替之前的2个2R4,导致上电初级部分几乎所有元件烧毁。

计算了下,相当于比之前小了10%,当时没感觉是问题。

现在重新用3个4R3的并联代替,段时间测试了下,完全正常。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这下我心中的疑虑完全没有了,也能有自信是应该完全修复了。

网友D(2021-04-13):
既然你强烈要求告知电阻的原型号,我就费点事拍个PP给你LOOK一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强烈要求告知电阻的原型号,我就费点事拍个PP给你LOOK一下好了。

中国好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强烈要求告知电阻的原型号,我就费点事拍个PP给你LOOK一下好了。

2R4这下帮他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