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洗更健康,家用空调清洗记

楼主(2020-05-07):
趁署天来到之前,清洗一下空调,每年都是简单刷下滤网喷下空调清洗剂完事,今年看小视频有冲洗的受启发,假货多上花23元买了个清洗罩开始清洗之路,共洗了六台最后才想起发帖分享,下面把步骤介绍一下,(一)先拔掉电源,取下滤网,拆下前壳,和导风板(二)套上清洗罩吞在內机与清洗罩靠墙的结合部空隙处插入薄的档片防止水顺墙流下来。(三)先喷一遍水到冷凝器和风扇轮处湿润一下然后喷上空调清洗剂用毛刷刷均,风轮从轮隙缝插入喷管喷入清洗剂一定要多喷至泡沬从风轮空隙澎涨出来,这样才能结合全面。然后等十多分钟后再用喷枪清洗冲刷,没有喷枪用浇花的压力喷雾器也可以,注意安全保护电路别喷上水,清洗后复原。

网友:
新专利呵,辣么大的套套

网友A:
内机都好说,外机怎么洗,冷凝器上面全部是脏东西,装上三年都被盖满了

网友:
这样洗,内部的风轮还是洗不干净的

网友B:
你洗不好,就把蒸发器洗漏了,尤其清洁剂清除不干净,要洗的话也要纯净水,我家里的没洗都漏了,现在的空调偷工减料,铜管太薄了

网友:
最好是拆解必要的零件清洗,以免把制冷部分弄悲剧。

网友:
牙刷搞搞好了,我在滤网前面加了滤纸,换滤纸勤快点,总比尘进入到蒸发器翅片强

网友:
专业清洗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洗不好,就把蒸发器洗漏了,尤其清洁剂清除不干净,要洗的话也要纯净水,我家里的没洗都漏了,现在的空调 ...

淸洗剂沤过之后用了两桶水冲洗,蒸发器一桶全流外边去了,照片这桶水冲的是风扇轮部分,我两台空调一台海信一台松下97都用了二十多年了也沒漏

网友C:
全部拆下来 用洗车机水枪和翅片清洗剂 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机都好说,外机怎么洗,冷凝器上面全部是脏东西,装上三年都被盖满了
...

外机最简单,买条洗车水管和喷头,使劲冲,超干净,记得拔掉电源

网友(2020-07-01):
引用 网友C:
全部拆下来 用洗车机水枪和翅片清洗剂 我就这么干的

我还拆了蒸发器下面的长条形接水盘,里面好脏,而且出水孔有点堵,平时水流不干净,有积水(流水不腐),造成了异味。接水盘,蒸发器,风机叶轮全部都清洗后,制冷效果杠杆的,风机送风也大,异味消除。

网友D:
用了8年没有清洗过的挂壁内机有酸臭味了,我是用喷壶洗的,也买了罩子(真的需要买的,不然即使下面放了接水容器,墙上和地上还是会有好多水)。还买了几个单价不到1元的试管刷(小号和中号),试管刷头部分的铁丝比较粗会导致插不进叶轮间隙内,剪去头部就行。喷好清洁剂(家用普通洗洁精)后用试管刷伸进风扇每个轮叶片内左右前后来回刷,这样叶片的四个面都可以洗到,然后用水冲,会冲出好多黑色的污垢。如果叶轮还有残留污垢的再刷一次,直到干净。别忘了擦去塑料风道(用毛巾伸进去擦)和其他塑料上的污垢。大约1小时可以洗好一台。清洗后效果可以,出风已经没有酸臭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了8年没有清洗过的挂壁内机有酸臭味了,我是用喷壶洗的,也买了罩子(真的需要买的,不然即使下面放了接 ...

当年我也是这么清洗的,也是有臭袜子味道,酸臭味(用了10年的空调),从来就没有彻底清洗过,平时就清洗一下空调滤网。后来在网上看了壁挂空调清洗视频,就去淘宝上买的清洗罩子和小型洗车机内部是隔膜泵(跟楼主的一样),洗车机的压力比喷壶大,清洗风机叶轮就不用刷子了,直接喷水上去(风机叶轮在压力水下会自己旋转),清洗剂也是家用的普通洗洁精,同时还拆了蒸发器下面的长条形接水盘,清洗干净,疏通了一下出水孔,原样安装回去,试机,风大,制冷迅速,人站在出风口下,风直吹人,皮肤能明显感觉一股寒气逼人,效果杠杠的,异味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年我也是这么清洗的,也是有臭袜子味道,酸臭味(用了10年的空调),从来就没有彻底清洗过,平时就清洗 ...

学习了,谢谢!改天也去买个洗车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