禧玛诺外后6速变速器调整

楼主(2020-05-07):
网上买的,myseason通勤车,骑5年了,疏于维护黑色小轮上面的那个小轮掉了,换了一个,现在6挡挂不上链,转把转到6有摩擦音,挂不上去,5挡以下没有问题,这个怎么调一下

最近在看网上的内7速8速自行车,内变速的是不是能好一些,变速器没有裸露在外,基本上免维护了,就是不知道耐用性怎么样,有没有业内人士给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A:
看图片,里两个镙丝,上面那个应该是高限位,下面那个应该是低限位,就是防止你变速时掉链条的,首先要调这两个限位到不掉链条且能挂上档,档位如果不明确的话再调指拔那里的镙丝,直到所有档位都很清晰!

网友B:
后拨链器导轮
你买的变速器是什么型号的 ? 图上这种 两个螺丝 ,一主内 一主外 ,调节限位的

https://bike.shimano.com/zh-CN/home.html

网友:
搜有个叫 单车机械师得视频,有具体的微调步骤! 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拨链器导轮
你买的变速器是什么型号的 ? 图上这种 两个螺丝 ,一主内 一主外 ,调节限位的

图片上跟我的是一样的,MF TZ50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里两个镙丝,上面那个应该是高限位,下面那个应该是低限位,就是防止你变速时掉链条的,首先要调这 ...

我是6挡挂不上,是不应该调H那个螺丝,这个调一次的话应该两个都调节吗?

楼主:
我的这个小轮更换过,跟这个有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小轮更换过,跟这个有关吗

2楼正解,6档应该是直径最小的轮吧,调H试下,和你换小轮没关系。

网友:
不如直接换个新后拨了,也就30块钱。。。。内变价格高,内三200左右把,内5  还贵。。还要买车圈  编圈也要钱,很不合算

网友:
可以去禧玛诺官网下载维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