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华组合音响加装AUX接口

楼主(2020-05-07):
爱华组合音响V51G,购于1998年。现状是,3CD需换光头、换皮带、进出仓换碟卡顿,光头架难以加载到位,卡座需要换皮带。

上网找了找,爱华组合音响的皮带昂贵,一条居然要10块。注意,是一条,不是一套。

V51G自带AUX接口,我接了个网络电视盒子,移动送的CM201-2,于是V51G变成了wifi音响。用手机播放电脑上的音乐、影视文件很方便,当然也能播放CD整轨文件,音频格式不受限制。CD光盘实在没有必要,总需要换光头皮带的,不环保。

前段时间买了4片1.5元的蓝牙接收模块,想给V51G装上,听那些不支持DLNA的app如虾虾音乐就方便了。考虑到CD和卡座均无用,就想将CD通道改为AUX输入。为啥不考虑改卡座通道呢?试过,有内部静音不成功,后面解释。

查了哈电路图(网上资料太少了),IC604是信号切换,CON604接口含有CD音频信号。可以直接引出。引脚:
1、VM     2、D-GND  3、CD-ON(出厂时已被绿飞线接地)
4、L-OUT  5、A-GND  6、R-OUT.

于是接4、6脚,地线不好焊接,就与绿色飞线接地处接在一起,另一头用3.5立体声插孔固定在机壳上(未拍照片)。

试机,切换到CD模式,外接信号正常,但底噪极为明显。

估计是3.5接口地线接机壳了。爱华音响金属外壳是不接地的。从老式电视上拆了个AV接口,用塑料和与机壳隔离。但底噪只是降低了一些。

绿线接地处是变压器的直流负极,是接地的中心点。没招了,直接将地线接到原AUX输入端的负极,竟然底噪全无。只能猜想绿线接地点是数字地,而非模拟地。见图。

主板上有TP1点,用于检测卡座输出的音频信号。原本想从此处引出接口,无奈IC502是BA3837,带有静音功能,当卡座内无磁带时,BA3837是静音状态。

据说,在卡仓内放盒磁带,能解除静音状态,可惜没有找到磁带。

还有一个办法是,将BA3837的14、15、16脚置为“011”直通态即可。

现在AUX接口够用了。等到下一个新的神奇盒子出现了,再改吧。

网友A:
接个EVCD就可以插U盘放MP3 了。

网友B:
我买的蓝牙板,带继电器切换的,直接接在AUX端口,蓝牙不用的时候,自己切换到AUX,不影响正常的AUX设备使用;有蓝牙播放的时候,自己切换到蓝牙。蓝牙板植入内部,外观没有改变,功能没有改变,原机的CD、磁带、收音机都正常,AUX也可正常使用,但是有蓝牙的时候,蓝牙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EVCD就可以插U盘放MP3 了。

没错。EVCD效果太弱了。现在已经很少用光盘和U盘。音视频文件下载后,可以直接通过手机控制,在网络盒子-音响上播放。音乐类的存放在U盘上,再将U盘插在路由器上共享,省电安静。除了MP3,还有WAV、DTS、APE、FLAC等无损、多声道格式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蓝牙板,带继电器切换的,直接接在AUX端口,蓝牙不用的时候,自己切换到AUX,不影响正常的AUX设备使 ...

我的蓝牙板有静噪功能,无信号时输出接地,所以与其他设备共用一个AUX端口,会降低其他设备音量。增加一个AUX口,有点不浪费的成就感。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错。EVCD效果太弱了。现在已经很少用光盘和U盘。音视频文件下载后,可以直接通过手机控制,在网络盒子- ...

通过手机操控网络盒子的好处,主要是听音乐时不用开电视机,选曲、暂停等其他功能都在手机上实现,比较方便。这种模式非常适合餐厅等背景音乐播放,时长不受限制,还可分区管理。

网友C:
好贴。
我想能否再优化一下,改AUX口为蓝牙是否可行。测量一下1脚的VM电压,可行的话直接在此为蓝牙装置取电,这样的话打开CD等于是打开蓝牙装置了,对原机器影响更小,音响后面也没有那个附加的“包包”,更美观,AUX就直接用原来的,还多了一个蓝牙!
查了一下,1脚的电压是12V,需要采取点什么措施降压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贴。
我想能否再优化一下,改AUX口为蓝牙是否可行。测量一下1脚的VM电压,可行的话直接在此为蓝 ...

V51G这个型号比较特殊,电源接通后,VM的12v一直都有,CD-ON信号一直被接地,即CD机一直处于开机状态,按下"CD"键,只是起到通道切换作用。

我的蓝牙板特殊,通电后需要长按开机键才能开机,不是上电开机型的。见图。这是剩余的一片,图片为喇叭输出模式,实际使用的已经改为前级输出模式。

关于12v转5v: 网上很多便宜的2596模块,输出电压可随意调整,没试过,不知道对音频的干扰情况。

想去掉“后背包”,还可以后板打孔再隔离固定,工作量有点大了,主要原因是薄板打孔打不圆,尺寸不准好难看。

网友D:
后面不是已经有AUX端口了吗

网友:
记号 原来还能这样玩 我的990可以再折腾折腾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不是已经有AUX端口了吗

红圈内的AUX接了个电视盒子,手机通过DLNA连到电视盒子播放音乐。爱华音响有了WIFI模式。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在原来的aux端子上配个功放用的蓝牙头,用来和方便的,没有这个好吗?

网友E:
手机通过DLNA连到电视盒子播放音乐。
这个如何操作,没有电视,电视盒子启动后用什么APP,手机中装什么APP?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通过DLNA连到电视盒子播放音乐。
这个如何操作,没有电视,电视盒子启动后用什么APP,手机中装什么APP? ...

手机与盒子上可以都用BUBBLEUPNP这个app,英文界面哦。电脑上用TWONKY提供DLNA共享,这个有中文界面。
现在的电视盒子大多会自带DLNA软件。例如中国移动的CM201-2盒子自带乐播软件,缺点是无DTS解码,不能播放
DTS等格式的无损音乐。

早期的高清盒子有些带有DTS2.0输出。如亿格瑞的R110(京东专卖型号),基本啥格式都支持。

也可以用两个手机都装上BUBBLEUPNP,一个发送,一个接受。建议手机4核以上,再加一点点英语能力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蓝牙板,带继电器切换的,直接接在AUX端口,蓝牙不用的时候,自己切换到AUX,不影响正常的AUX设备使 ...

甩个链接兄弟

网友(2021-02-03):
请问这款机器的功放用厚膜吗?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