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优越者硬盘盒Y-3029拆解及升级固态

楼主(2020-05-07):
某著名电商平台自营的店,因为从之前系列的产品的拆解贴来看,用料实在一般,这个多花50元到底改进再哪里,是不是只是外壳升级,想拆开一看。产品相关信息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撬不开,最后只有借助3M胶带拔出前盖,并用不锈钢直尺从前端捅进去撬开后盖,外壳无损脱离。

pcb主板是通过底座立柱定位后,用502胶水粘上固定的,没有任何螺丝,拆主板的时候四个立柱和一个挡片都必须掰断,后期安装用热熔胶即可。
两块泡沫承受了上面2块3.5寸硬盘的重力

ASM1156,核心控制器,据说性能还不错。

最后把7个电容都换了。

电源部分,不知道祖传的12V、3A的开关电源性能怎么样,哪位大佬有过测试,我就暂时不研究了。
最后结论,果然是多花50元买个漂亮外壳,你们说值吗?

网友:
太不好拆了,我的单硬盘版开关接触不好,研究半天都没法拆

楼主:
主要是塑料面板和铝壳的配合度很高,我研究了半天没地方可以撬

网友:
看到cheng的电容就烦

网友A:
貌似换的也不是固态

网友:
这做工和山寨没什么两样,50太贵了,打骨折还差不多。

网友:
1156是带脱机拷贝功能的,单硬盘盒性能和1153e性能差不多吧

网友:
电源的话可以百度一下代工厂名字,一分钱一分货,不过12V 3A负载达标的话还可以,测试负载最低成本也得100左右吧

网友:
我觉得50元统一PD协议typeC最好,再标配一个PD加USB机箱口多协议快充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换的也不是固态

主供电2个1000uf,其余三洋固态

网友:
这做工和山寨没什么两样

网友(2020-07-02):
优越者的硬盘底座,百度下好像口碑比某O的好。

网友B(2021-03-05):
硬盘盒只要不是长时间使用,除了增大电容容量,换固态意义不太大吧?

楼主(2021-04-30):
引用 网友B:
硬盘盒只要不是长时间使用,除了增大电容容量,换固态意义不太大吧?

我就是机箱装不下,长期外置使用

网友(2021-11-02):
我的也要拆了,无从下手 怎么拆啊热风枪吹,也用双面胶粘出来了,真不容易搞,楼主方法管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