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开卡 提示 it is not isp mode 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05-07):
2258xt 开卡 提示 it is not isp mode 是什么情况

以上是设置,
后面报错
开卡不成功,有哪位大师帮忙看一下

杂牌固态 内存颗粒是 29F48B2ALCMG2, 三个颗粒
开卡版本是SM2258XTMPToolQ0914B
设置图如下  开卡成功,记录一下。这里非常感谢一下fanallen  每发表贴子,总是第一个给帮忙。而且非常有用。
我是新手。第三次开卡!!

网友A:
rom mode是开卡模式,isp mode是固件模式。开卡模式中,提示not isp mode不用理睬。
看这块固态,ce显示正确,开不过多半是设置问题。
取消ch/ce选项,flash clock这里,如果是tsop颗粒则选中,如果是bga颗粒,就不用选;flash select这里务必选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m mode是开卡模式,isp mode是固件模式。开卡模式中,提示not isp mode不用理睬。
看这块固态,ce显示正 ...

非常感谢大师的提醒。已开卡成功是 颗粒是tsop 封装,不能开卡就错在 flash select 上面。

网友(2020-08-03):
引用 网友A:
rom mode是开卡模式,isp mode是固件模式。开卡模式中,提示not isp mode不用理睬。
看这块固态,ce显示正 ...

我也有差不多的问题,大师能给解决下么,开卡提示代码51.也是设置不对么

网友:
       "it is not isp mode" 即它不是ISP模式。
ISP一般是“在系统可编程”的缩写,就是不拆卸芯片的情况下读写芯片数据;Mode config是模式配置。

网友:
看一下板子,让我们大家看看跳线是怎么跳的

网友(2020-11-09):
楼主大神碰到一样问题,就是我这个坏块比较多 用原来容量开提示坏块过多,用Auto却还是开出120G了

网友:
范师傅向来热心肠

网友:
哪里有教程

网友B(2021-04-02):
楼主好!我有个铭瑄的ssd,主控sm2258xt,用的SM2258XTMPToolQ0914B开卡,已经短接看到1GB的盘了,软件界面也看到ready了,但是下一步就说not isp mode ,和楼主一个样,请问一下flash要怎么选呢,哪里看颗粒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我有个铭瑄的ssd,主控sm2258xt,用的SM2258XTMPToolQ0914B开卡,已经短接看到1GB的盘了,软件界面 ...

上ID分布图

网友(2021-11-25):
引用 网友A:
rom mode是开卡模式,isp mode是固件模式。开卡模式中,提示not isp mode不用理睬。
看这块固态,ce显示正 ...

我的前面过了但是提示设置容量错误  容量120G和楼主的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m mode是开卡模式,isp mode是固件模式。开卡模式中,提示not isp mode不用理睬。
看这块固态,ce显示正 ...

OK了  容量我选择默认就行了

网友:
楼主 我量产出来只有30G  容量那默认数值  设置120G不能开卡 提示容量不对

网友(2022-04-22):
我这个怎么设置,纯小白啊,我这张卡本来可以用,就是当系统盘老是死机,后来当移动硬盘用也是老卡死游戏。我现在想试试重新开卡后会不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m mode是开卡模式,isp mode是固件模式。开卡模式中,提示not isp mode不用理睬。
看这块固态,ce显示正 ...

我这个卡跟楼主的参数一样,请问怎么设置?ps:我这张卡现在时而能用,时而不能用,以前当系统盘的时候经常死机,后来当成移动硬盘装游戏打游戏,也是经常的卡死游戏。我想问问重新开卡后会不会好?

网友:
我的主控和闪存跟楼主一样,按楼主分享的设置,开卡只有60G,最后成功开卡120G,具体设置如下:

网友(2022-08-27):
这个话题参与者相当活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