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出来个主板,发现电压不正常怎么办

楼主(2020-05-07):
DC主板,输入19V,大4pin供电给硬盘使用,5V稳定,12V刚启动的时候有时10V,大多数时候11V左右快速变动,启动过一会会稳定在12V,测试了下负载,能达到7A,但是电压还是忽高忽低,是什么原因导致刚启动的时候电压忽高忽低?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看看你的输入19V稳定吗?

网友:
有一个ITX小主板J1800,能开机似的,风扇会转,但没视频输出,键盘鼠标灯不亮,换过MOS电池,换过内存,拆了硬盘都还是一样没显示输出,有哪位大神可以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输入19V稳定吗?

19V没问题,很稳,万用表测小数点后两位都不怎么变动

网友B:
一般随着时间推移,或者对温度敏感的电压故障,首先要考虑的是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随着时间推移,或者对温度敏感的电压故障,首先要考虑的是滤波电容

小白一枚,求教直接测电容容量够不够是吗?马上行动,,但是这固态电容都没标容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