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三无的金刚侠路由器

楼主(2020-05-07):
一个铁壳路由器,没有任何标识
想着一般能用铁壳了,好一些吧

面板上1个WAN口,4个LAN口,一个USB口

8个指示灯,指示灯倒是不少

后面,2个SMA口,可以接天线

肚子底下,没有生产厂家、没有设备型号、没有产品信息
这是一个三无路由器啊

既然是三无路由器,那就拆开看看

PCB应该用4颗螺钉固定,但实际只用2颗

壳子里面空荡荡的,单芯片的架构,PCB略显单薄

PCB背面,没有元件

射频部分

天线接口,馈线就这么焊在SMA口上,做的很不规范

看看主芯片,MTK的MT7620N
按官网上的介绍
MT7620N 是专属 N300 解决方案,整合了 2T2R 802.11n Wi-Fi 收发器、580MHz MIPS® 24KEc™ 中央处理器 (CPU)、
5 端口高速以太网络端口物理层 (Ethernet PHY)、HNAT、存储器加速器、USB2.0 主机/设备,以及多种慢速输入输出 (I/O)。
好像2015年那会流行过一阵,属于低成本的All-in-One产品
一颗芯片配合几个外围元件就可以组成一个无线路由器了

内存,SKhynix的H5PS5162GFR DDR2 内存颗粒
单颗容量64MB,还算挺大的

闪存,Winbond的25Q128,一颗16MB的闪存
这相当于路由器的硬盘了,话说,这个路由器看着不起眼
如何用了这么大的闪存装系统?

晶振,采用贴片封装

电源部分,12V电源分别通过2颗FR9886降为5V,其中一路5V专供USB接口
另一路供给路由器部分,再进一步降压成3.3V和1.8V
FR9886是Buck架构的DC-DC降压控制电路,最大输出2.5A,用于路由器足够

电源整体部分,缺少一个入口端滤波电容

指示灯,不得不说,安装得歪歪扭扭,差评

估计这个路由器还有内置电源供电的型号
板上预留了内置电源的供电接口

既然是三无路由器,那么从板子上开始,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这里,板子上标记着JGX-X5 V1.3的字样,很可能这就是型号了

自然有了结果,这是个广告路由器,
品牌叫做金刚侠,但只能搜到介绍
说明书什么的是别想了,小众产品,连著名的X度搜索都没什么信息
看广告宣传说的很厉害,看过内芯硬件也就一般般
所说的好处,应该就是较大的闪存和开放的系统,可以安装第3方应用吧

按这个参数看,百兆路由器里面似乎也说得过去

既然已经拆明白了,通电试试
发现里面居然刷的是OpenWRT系统
不过是加密的,试了试常见密码,都进不去管理页面
按网上说的用Telnet进去可以修改密码,但是似乎Telnet功能已经被关闭,无法连接
OpenWRT好像不能像一般路由器那样通过复位按钮恢复出厂设置
如何破解还需进一步研究

完,谢谢观赏

网友A:
看着还不错,可刷其它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不错,可刷其它固件吗

刷个不死breed基本上想刷什么刷什么!

网友:
这货在100M/2.4G路由器面算不错了。刷个第三方固件就很好用了。关键是还引出了USB

楼主多少价格收的?

网友:
闪存够大,还有USB口不错,7620固件也多,路由可玩性不错

网友:
维盟代工,找个维盟固件来刷

网友:
这东西标签应该是掉了,进到UBOOT里恢复出厂试试,我玩过breed,刷的固件GIOP不匹配就不能按钮复位,智恢能进breed里恢复出厂

网友:
7620老矣,中继还行,主路由有死机风险

网友:
前几年这种穿铁“马甲”的都打着企业级,高性能的噱头各种吹牛逼,拆开看看都是7620N,当时也算是刷机小王子了

网友:
挂卡路由,以前蹭网都是这种

网友:
我拆的这个也是“智能网关路由”

网友:
我说实话,感觉里面比水星TP好点

网友:
uboot刷breed然后三方固件跑起然后就可以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