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聊DIY了一把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0-05-07):
一直想弄个小巧的电动工具,之前在网上买别的东西顺带备了一颗直流电机、一套夹具~趁着五一不能外出就在家DIY了下,外壳体本打算用3D打印的,不过刚好老婆买的花儿快递过来有个装营养液的小瓶子刚好合适,就省去了建模打印的烦恼。

有了壳体,只需要开槽放置开关即可,打算做成正反转双功能的,
于是从旧鼠标上拆下来两个微动开关,测量尺寸设计开关支架、开关按钮。

建模:
打印……忘了拍
打印出来有些支承结构需要拆除、尺寸不合适的地方手工又修了一下~总算巴巴适适的放进去了,开始焊线:
焊完了才想起来尾巴上那个电源插座得装好再焊接……又拆开安装,重新加焊的~
安装完成:
后面有空再弄个行星减速箱和前盖吧,看看减速箱是淘还是3D打印~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么小尺寸的减速箱,3D打印的不一定好用,肯定是淘了。

网友B(2020-08-10):
牛人哇!厉害!这个自己做自己喜欢大小的,合手形。

楼主(2020-11-02):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尺寸的减速箱,3D打印的不一定好用,肯定是淘了。

的确,3D打印强度估计不够,也太麻烦了,还是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哇!厉害!这个自己做自己喜欢大小的,合手形。

谢谢,凑合用的一个小工具,自己搞着玩哈~

网友C(2020-12-08):
鼠标按键开关过不了大电流,这样用感觉不可靠啊。

楼主(2021-01-11):
引用 网友C:
鼠标按键开关过不了大电流,这样用感觉不可靠啊。

我这个其实主要当作打磨机用了,没有用到大电流哈,个人建议如果要做电动螺丝刀的话最好还是用带行星减速箱的好一些,力量更大一些~

网友(2023-01-06):
这个只能打磨,拧螺丝的话会滑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