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问这个车机密码是多少?

楼主(2020-05-07):
用这个(没能点亮)车机,这个272是上次在旧货站用废铁兑换来的车机,今天拿它去换了这个682车机来,通电屏就亮了,要输入密码,这密码是多少呢?谢谢了

楼主:
还有几张图片

网友:
这个要去淘宝上买

网友A:
如果楼主上拆机图,请站短我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上拆机图,请站短我下,多谢~

有这个想法,拆后也会发贴

楼主:
这车机会准时1小时关机。

网友:
大众的车机密码要买的,解码器也要买,不然半小时自动关机。

网友:
我的是车上拆下来的,每次断电后重新开机都是要密码,没有解码器半个小时自动关机,解码后按键小灯会亮起来。

网友B:
试试3368,8888,1680,希望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3368,8888,1680,希望帮到。

这些车机密码貌似有算法算的,不能这样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