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磁吸转接线

楼主(2020-05-07):
只要能吸住就能充电。

网友A:
我也想搞一个,你磁吸头哪儿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搞一个,你磁吸头哪儿搞的?

应该是那种中间带孔的小磁铁用螺丝把焊有垫圈的导线给固定住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不过随便找个充电器接两个磁铁也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搞一个,你磁吸头哪儿搞的?

松美科技 有售 联系客服

网友:
两块钱一粒,非常划算,买了一对用起来了哈哈

网友B:
主要是怕它突然带电吸到一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怕它突然带电吸到一起

可以用热缩管套住,然后保证正负极吸的那一端都是同一个极性,这样咋都不会短路

网友:
这个设计很有创意。学习!

网友D:
我也搞过一次,用电烙铁焊的结果磁铁高温退磁了。

网友:
估计会不小心正负极吸到一起了,然后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搞过一次,用电烙铁焊的结果磁铁高温退磁了。

这个磁铁有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搞过一次,用电烙铁焊的结果磁铁高温退磁了。

不知道能不能点焊

网友:
这个太强有创意,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热缩管套住,然后保证正负极吸的那一端都是同一个极性,这样咋都不会短路 ...

好机智的主意。

网友E:
我的也是焊接过后就觉得没有之前吸力大了,多半也是退磁了 但没退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焊接过后就觉得没有之前吸力大了,多半也是退磁了 但没退完

是退磁 需要充磁

网友F:
这个充磁要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充磁要怎么操作?

厂家才有设备

网友:
这个思路很棒,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