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哪里有优质的usb头子卖,手里这批头子全是铁的。

楼主(2020-05-07):
有些设备需要换usb头,上次为平衡邮费买的头子,发现是铁的,连针脚都是铁的。
外壳是铁的还能接受。

尼玛连针脚都是铁的,用做usb电流监测,电流都上不去。

楼主:
电流只能上到这里

网友:
铜的贵一点

楼主:
这种质量好的,强磁铁都不吸。

网友:
卖家有标的吧一般,买铜的就行了,这种东西还是质量买好点吧,生锈之类的也麻烦

网友:
我的炬为USB测试仪都是铁针脚的,我找了个拆机铜USB口换过去,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网友:
搜USB头的时候,看介绍里面标有全铜的。或者找USB 3.0的头子买,U3的一般都是全铜,只焊4针就行了。

网友:
立创电子,世界名牌都有,不过日韩的可能性价比较高,新用户有优惠注意领卷。

网友:
立创商城也有,jst的啥的,usb,买买买~~

网友:
立创商城有,还有捷配商城应该也有。淘宝搜铜USB插座也应该有

网友:
没想到设备的头子都是铁触点,估计鼠标线上凑合。我觉得外壳应该用304不锈钢,焊接部分需要表面特殊处理浸润焊锡,触点部分肯定得用铜。

网友:
我也愁,买回来是铁的

网友:
一样,做点东西发现通常店家是镀铜的,写也了。。过1A电流最多了。。。立创要8块钱运费,略尴尬
上个月立创送了个USB 2.0 U盘时没想到带点小元件。。(话说送的U盘值32元,结果到手是坏的,又寄了回去还没下文也是醉了)

网友:
前年也是嫌USB座不好,就买了一版富士康的,质量没话说,但是价格是普通的十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