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尤利特充气泵,看看里面是金属齿轮还是塑料齿轮。

楼主(2020-05-07):
朋友送的,充气吸尘两用。

里面还有一块气压表。

这东西的耗电量不低,用12v4a的充电器带不动。

打气泵的电机上有散热风扇。

吸尘器电机比打气泵的要小不少。

泵体是金属的,可惜连杆是尼龙材质。
单泵的,打气估计不太给力。

网友:
一看外形完蛋,塑料的,这种一般装的是以前手枪式充气泵。

进口的是铝制连杆塑料齿轮,国产是齿轮和连杆都是塑料的。

进口气缸是钢制的,国产气缸是白铁。

网友A:
这种打完四条胎估计气缸头的塑胶就熔了

网友B:
2014年买的尤利特3035, 那才是 真•金属充气泵,

当时主要看中气压表最大值比较小,这样分辨率好很多,到现在也6年了,用的不多,同事朋友需要打气都找我。
当年拆机混M币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61081

网友:
今天刚看了小米充气宝【做工还是不错的,金属齿轮】

网友:
塑料的不是很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打完四条胎估计气缸头的塑胶就熔了

不用4条一条就嗝屁了,妈蛋的打的还没跑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14年买的尤利特3035, 那才是 真•金属充气泵,

当时主要看中气压表最大值比较小,这样分辨率好很多,到 ...

你这种也是运气好,顶部这个单向阀是弱点,里面是一个硅胶的豆,如果裂了或老化了,就会出现特定压力上不去的毛病。

我开始以为是缸体和活塞的问题,全都搞了还是不行,最后找了好久找到类似的上盖,一换好了。拆开单向阀一看,硅胶豆少了一块,开始打压力不高,没事。后期轮胎压力起来以后开始漏气,打跟不上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也是运气好,顶部这个单向阀是弱点,里面是一个硅胶的豆,如果裂了或老化了,就会出现特定压力上不 ...

我这里面没有硅胶豆,是一个金属标或橡胶片,上面一个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面没有硅胶豆,是一个金属标或橡胶片,上面一个弹簧。

我遇到的是豆的(也许是一样的描述不同),外形和你那个一样,结果缺了一块,压力大的时候它漏气封不住了,找这个原因找死我了,那个上盖是卯的平时不敢拆,只有在打上压力以后才漏,用手憋不到那个压力,而且就算后来知道这个问题了,由于没有一样的盖子,着实也废弃了一段时间。

买到合适配件以后,一直服役没在失望。    我的是双缸的,左右两边都活塞,而且以前是螺丝口拧密封的,加了一个快接如今很好用。

网友(2023-11-06):
尤利特,电机有风扇的机型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