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节AA电池制燃气灶上大号D型电池

楼主(2020-05-07):
家中燃气灶电池没电了,需要换大号D型电池。家中AA电池倒是有存货,用4节AA电池自制一个吧。也能用更长时间

捆好固定

电极就要十字交叉固定

大号D型电池尺寸:高度59mm,直径32.3mm。直径差不多,高度还差了9mm。准备用螺丝螺母增高

找了个最短的还长了些,砂轮磨去些

完成

网友:
只能说有点焊任性了。    这种四节出D,是又转筒的。可以一节出D  两节出D 四节出D

网友:
直接用18650电池吧

网友A:
我给自家灶改用18650电池(原1.5v)后,省钱省事十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给自家灶改用18650电池(原1.5v)后,省钱省事十好用

估计楼主懒得做降压吧,18650直接上不是4V,点火器扛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懒得做降压吧,18650直接上不是4V,点火器扛不住。

如果燃气灶是3V的电源,直接用18650没事,1.5V的没试过。不过用AA电池的好处是安全系数更高,燃气灶不管怎么说还是温度比较高的。

网友:
有工具就是任性,怎么点焊机不露个脸呢

网友:
有点任性
家里常备1#、5#、7#、2032电池

网友:
不按套路出牌啊...........

一般这种贴子,都是工具才是重点,才是曝光的重点..............

网友:
  思路、行动都不错。

网友:
燃气灶的电池用的很省的,我家那个燃气灶的原装电池用了5年才没电。
那天突然打不着火了,我用1节AA电池卷了一些纸,扩大到2号电池的大小塞进去,一直用到现在快1年了也没换过电池。感觉至少可以用个2、3年。所以用4节AA有点浪费了

网友:
我家今天的说打不着了,用着也有六七年没换过了。

话说你这个用镙丝阻值 会不会有点大了!

网友:
华帝天然气灶,原用3V大号电池二节,二年后没电。用自做一号假电池二节接出正负极,外置二节32650并联铁锂电池,点火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懒得做降压吧,18650直接上不是4V,点火器扛不住。

不用降压,直接用,打火电路本身就是个升压器!我直接外接了个电池盒就改装完了!

网友:
话说当年换上了双鹿的碱性1号电池 已经在燃气灶上连续奋斗了三年有余 当时网购了四节 那两节未用的都不知道丢哪了

网友:
有点焊机任性,随意。

网友C:
我用五节组的可充电1.5v,给小孩玩具用,不然1号电池太贵了,南孚9.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五节组的可充电1.5v,给小孩玩具用,不然1号电池太贵了,南孚9.9¥

玩具一般不是用1.5V都是多节的,我就用锂电内置了。

网友D:
做的真好,点焊漂亮。关键是自己动手。我没条件DIY,只能这样解决。

三节5号电池能用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的真好,点焊漂亮。关键是自己动手。我没条件DIY,只能这样解决。

我家去年新安的天然气,燃气灶带一个1号电池,现在还在用,我也买的这个转接筒,家里有爱乐普的5号电池,以后可以不买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