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豪华路由器

楼主(2020-05-07):
这两天搜集到一个号称是中央路由器的玩意,被这名字震惊了。赶紧拆开看看主机外观

全家福,带两个天线

背面

内部就三块电路板

这个是带电池的,估计是主板

这个是屏,12864,好像挺大的

剩余一个键盘

没接触过着玩意,好像是物联网的东西,但里面也没有可以插手机卡的地方呀!原打算刷机试试,现在没法动手了。有谁知道具体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
带电池的那块板翻一面看看,这做工不像是路由器...

网友:
这么多接口,反过来看看

网友:
先上电看看有什么显示

网友A:
不简单,有三个大牛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简单,有三个大牛屎。。

三大牛屎就是为了显示而已,

网友:
路由器还带一个蜂鸣器?警告蹭网的?

楼主:
下午又确认了一下,这玩意是物联网的一个设备,是饮水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应该是通过ZigBee等联网的。没搞过,不敢断言,就是看中路由器三个字才拆的。

网友:
所以,
以后说路由器的时候,
是不是要加上 “互联网” 仨字儿了?

网友:
看样子跟网络无直接关系,无线功能只是收发串口数据而已。

网友:
没看到网口,估计就是数据收集用的

网友:
路由概念并不只局限于常见的以太网

网友:
这个路由器,不是咱们上网得路由器
看起来像是ZigBee网络的路由器,估计是433MHz的

网友:
12864可以用

网友:
这玩意有啥功能,第一次见路由器上还有数字按键

网友:
类似医院输液室,或者餐馆的呼叫系统主机

网友(2020-06-24):
做工还过得去了!!

网友:
不知道信号如何了?楼主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