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麻将机里的电机是能干啥,捡了台,准备拆

楼主(2020-05-07):
麻将机里的电机是能干啥,捡了台,准备拆。有了解的大侠不

网友:
可以做一个变形金刚。

网友A:
最好的功能就是复原,然后打麻将 赢够钱再去买新的垃圾

网友:
做一個麻將機

网友B:
别听楼上的,拆下做个遥控汽车玩还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功能就是复原,然后打麻将 赢够钱再去买新的垃圾

能长期赢钱 还买乐色干啥 直接买新的 就是输多赢少才把机器砸了

网友C:
我也拆了一台麻将机,电机十几个,都是110v交流减速电机,有正反转,不知道做什么,如果家里阳台够大,自己DIY一个晾衣架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听楼上的,拆下做个遥控汽车玩还是可行的

主意不错,就是没那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拆了一台麻将机,电机十几个,都是110v交流减速电机,有正反转,不知道做什么,如果家里阳台够大,自己 ...

交流电机  还是110v 那拆了送人算了。

网友:
麻将机里有一个220变110的环变,那个可以备用

网友:
电机是110v的,没大用处,到是铜线的。
拆下变压器有用,拆了留下。

网友:
里面的变压器不错,不知道为什么,麻将机都是220V转换成110V的,就不能用220V?难道还出口到国外?

网友:
110V,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