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iphone7 plus换屏+换电池

楼主(2020-05-07):
闲言少叙,上图喽!

楼主:
二楼继续继续

网友A:
换的都是原装屏幕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的都是原装屏幕和电池?

都原装的

网友:
某品牌的手机零件水太深,声称原装的根本没办法验证是否原装

网友:
山寨电池都可以刷成原装的

网友B:
哥 这个电池胶怎么抽的 我拆中兴的就是直接扣   费死劲了  我看苹果也是没有小尾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 这个电池胶怎么抽的 我拆中兴的就是直接扣   费死劲了  我看苹果也是没有小尾巴啊  ...

一般都留有多余部分方便拆电池,我的经验别垂直那么硬拽,往旁边斜拉会容易一些

网友C:
实际上易拉胶两条足够了

网友B:
这是我刚刚拆的  都搞破了  看了看应该没有余量  真坑啊
wechat_upload15888536315eb3fb7ff128b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刚刚拆的  都搞破了  看了看应该没有余量  真坑啊

有些电池的易拉胶在保护板上边开始撕,有些在侧面。两条易拉胶不一样大的那种。先拉扯大的那条,再拉扯小的,拉扯的时候斜一点,不能太垂直,最好找个小点的螺丝刀拉出来一点卷一点,断的概率会小很多

如果不小心都拉断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加热后找个塑料卡或者刮铲慢慢撬开,还有一种办法,如果电池是像苹果那样,背朝着是底盖,可以往边上喷一点精密电子清洁液,这个东西除了可以清洗电位器或者电路板,对这种胶贴是有软化功能的,电池之后就可以直接拿下来

网友:
原装的根本没办法验证是否原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电池的易拉胶在保护板上边开始撕,有些在侧面。两条易拉胶不一样大的那种。先拉扯大的那条,再拉扯小 ...

哥 我没太注意直接就扣了 我看新的也是在电池背面  没有露出的部分 哎

网友E:
我的se也是自己換屏,打算順便把電池換了,結果白蘋果無法開機了,每次用電腦恢復到一半就斷鏈繼續白蘋果,搞了三天多才刷好,現在系統13.4了,再也回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易拉胶两条足够了

一条都没问题,这东西粘的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se也是自己換屏,打算順便把電池換了,結果白蘋果無法開機了,每次用電腦恢復到一半就斷鏈繼續白蘋果, ...

无所谓,这东西只要是用迟早都要升级,不升级软件安装不了

网友A:
给个电池和屏幕的购买可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电池和屏幕的购买可链接

不是我买的,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