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R1000tc功放板

楼主(2020-05-07):
漫步者R1000tc功放板
箱子进水烂了,把功放板和变压器拆了

老货,看起来简陋,音质还真的挺好。

网友A:
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你这个箱子,功放,喇叭,就是听个响的级别
随便一个数字功放,都能干翻它
我实际折腾过这个箱子,就给两个字中肯的评价,渣渣

网上所有的说这音箱音质好,或者折腾之后音质好的人,不是枪手,就是木耳,或者根本没有听过稍好一点音质的箱子
反正,这箱子也就颜值好点,其他全都是渣渣水平,听个响而已

网友:
板子求送。。。我的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B:
你这台待机时候有没有嗡嗡声

网友:
二楼土豪,万元以下听个响

网友C:
运放4558 功放TDA7269 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放4558 功放TDA7269 一般

还不如5532+1521,国产的也有很多这种方案的

网友:
漫步者R1000TC、R1900我都有现在还都在用,2000年前后这箱子还是不错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你这个箱子,功放,喇叭,就是听个响的级别
随便一个数字功放,都能干翻它
我实际折腾 ...

特意看了一下,不到300元,能怎样?惠威这价格还不带分频。音响这种东西就是习惯成自然,没对比就以为现在的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待机时候有没有嗡嗡声

他这个板子是2003年以前早期的。。。那时候都是防磁喇叭,没有嗡嗡声的。。。

你要是忍不住可以摩个全屏蔽或者铜带短路的双12V变压器。。。

网友:
我05年买的麦博360,4558+2030,但是喇叭不错,但是又没什么好磨

网友:
感觉这个不像是漫步者的货呢

网友D:
7296总比2030好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你这个箱子,功放,喇叭,就是听个响的级别
随便一个数字功放,都能干翻它
我实际折腾 ...

当年(2000年左右)这款200元的多媒体音响已经是这个价位里性价比最不错的了。你拿现在多少钱的数字功放再和它比较呢?又是用的什么级别的音箱听音说它是“渣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你这个箱子,功放,喇叭,就是听个响的级别
随便一个数字功放,都能干翻它
我实际折腾 ...

没有数字功放时,你听的什么?

网友:
这款“渣渣”我有,
那款1900T2我也有,
还有一款黑钻

家里就这三款音箱。还没烧起来就退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7296总比2030好点吧

这还真不好说,保真度上是2030更高,功率是这个7296更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你这个箱子,功放,喇叭,就是听个响的级别
随便一个数字功放,都能干翻它
我实际折腾 ...

同样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同价位你找不出箱子,功放,喇叭,不是听个响的级别
你不能指望一个200元的有源箱子干翻几十万的音响系统

网友:
好巧,我也有个这样的板子,请教一下这板子上三根黑线,有两根接喇叭,还有一根接在哪?

网友:
现在来看确实不如数字功放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