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8SNV1120开卡失败,请老师指点

楼主(2020-05-07):
先上图

颗粒选QFG8PDM就报错,只有选QFG8PEM才能PASS,但拔下来重新插上就不认盘,必须短接才认。。。。

网友:
我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也坏了。成功的话,跟俺分享一下软件和方法呗
但网友们都说这个刷不了

网友A:
选择Whole Nand Space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Whole Nand Space试试看。

谢谢你的回复!试过了,还是一样的拔插不认盘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看看这个帖子,再试试。

网友:
参考我的帖子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帖子我早看过了,都是按照步骤来到,开两次,也是不行,可能我的颗粒和你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265&extra=page%3D1
看看这个帖子,再试试。 ...

谢谢回复,就按照这个帖子来的,可能颗粒ID不一样,开不了

网友:
怎么弄好的?

网友C:
88NV1120这个工具只能开海力士 而且开好还是不正常的 即使开好也很垃圾  还是拆了颗粒上2258XT吧 好太多了

楼主:
没有,准备拆颗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88NV1120这个工具只能开海力士 而且开好还是不正常的 即使开好也很垃圾  还是拆了颗粒上2258XT吧 好太多了 ...

2258XT 主控板哪里有卖的?

网友(2023-07-22):
勾选“擦除全部”开一次、取消“擦除全部”开一次!!!
今天刚开了一块锐仁锋M1,就是这个 二次开卡折腾死我了。
二次开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