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电炖锅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0-05-07):
家里的小电炖锅陶瓷内胆烂了,锅体拆开看看

网友A:
之前买东西的时候也送了这样一个,用了没有多久也是坏了,本身没有啥技术含量.

网友B:
没找出是哪里坏了?
按照论坛的手工大神设定,不是应该修好了继续用吗?

网友:
太简陋了吧 ,

网友:
厂商很“明确”注明了,"Flowen Bouquet",这个锅体就是用来作花盆的

网友:
看上去像是小功率版本电热壶,只不过电热丝在侧面一圈没开水保护。

网友C:
买个不锈钢内胆装里用。

网友D:
拆下来的加热器可以当做腰带,给老人家冬天暖身子

网友:
十有八九是电源线坏了,这种货电源线不仅线芯细,而且外皮很脆。

网友E:
这种加热带比较爱坏,里面与老式电熨斗的发热丝差不多,绕在云母片上的电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东西的时候也送了这样一个,用了没有多久也是坏了,本身没有啥技术含量. ...

是的,还不如个小电饭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加热带比较爱坏,里面与老式电熨斗的发热丝差不多,绕在云母片上的电阻丝。 ...

还没有坏天冷了做个温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下来的加热器可以当做腰带,给老人家冬天暖身子

那估计就该帕金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不锈钢内胆装里用。

成本高不值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找出是哪里坏了?
按照论坛的手工大神设定,不是应该修好了继续用吗? ...

陶瓷内胆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