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3.0快充原理请教

楼主(2020-05-07):
QC3.0可以达到27W的充电功率,我百度了一些资料,说是采用了电荷泵原理。
而且对比QC2.0,电压调整更加精细。

我还是不太明白,因为我用1节放电到3.6V左右的18650直接接到4.2V的稳压电源上
电流在1A多只能保持几秒钟,就下降到几百毫安了。
我知道开始是需要恒流充电,最后用恒压充电一直到充满。
也就是充电功率最多才5W多

而且QC3.0采用高压,电压可以十多伏,是为了降低充电线的传输损耗,
这个我是明白的,但是我还是没搞明白为什么用QC3.0可以达到27W的充电功率。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5分钟充满80%!QC3.0快充原理深度分析
https://wenku.baidu.com/view/0586f224e009581b6ad9eb95.html

网友:
先学习下恒压源恒流源,电池等效模型。。。暂时先别考虑QC的事情,就看电池上面电压电流状况。。。

你那个电池内阻太大了,正常18650是恒流限压充电。。。内阻约为10~20mohm(毫欧姆),电池端27W,约为6A。。。

网友:
这个QC3.0最大充电功率27W。我的理解是这个标准的最大充电功率,每一台充电设备,会根据电池容量和性能确定不同的充电电流。

网友:
18650直接接到4.2V的稳压电源上
电流在1A多只能保持几秒钟

就下降电流? 电池容量小量吧?或许电量没放到位

内阻小的18650 如果稳压电源不限制电流? 1A?

网友B:
用两节三星全新的18650电池并联再做这个实验,楼主会发现原来可以27W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节三星全新的18650电池并联再做这个实验,楼主会发现原来可以27W充电的 ...

我手头的确实是旧的笔记本电脑里拆出来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分钟充满80%!QC3.0快充原理深度分析
https://wenku.baidu.com/view/0586f224e009581b6ad9eb95.html ...

谢谢,我估计是我手头没有全新的18650电池,所以电流达不到很高

网友(2020-07-03):
恒压恒流充电这种说法有误。
正确的说法是限流恒压法。电池充电电流有上限,故必须限流。

网友:
你实验的电池不行

网友:
220伏电源功率很大吧!0.1几瓦的电器可以用,6瓩也一样可以用,电源最大功率,用电器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