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容储能高压引弧金银首饰点焊机

楼主(2020-05-07):
包装纸箱上写着  点焊机

充电变压器不说了

输出变压器  输出线圈线径1.1毫米,大约70圈

引弧能量线圈线径0.5左右,圈数看不见,十来圈吧

网友:
就这么点电流,能点焊什么?

网友:
谢谢分享,打磨芯片很随意啊,加分支持

网友:
这厂家连打磨都是点到为止

网友:
看来金银首饰件小,对点焊电流要求也不大了
等牙膏ing

网友:
手工打磨芯片吧。

网友:
谢谢分享。请拍一张板子全图,并讲解下如何控制点焊电流大小?

网友:
这应该是20A电焊机吧?

网友:
带时间控制的氩弧焊机,这款阉割了氩气保护

楼主:
附上包装箱,我做的电路图(第一版),网友画的电路图

网友A:
点焊就是单脉冲电焊机的话。。。那电烙铁岂不就是持续加热电焊机。。。热风枪=风热式电焊机。。。

网友:
连三极管样子芯片都打磨型号。前几个月见到过充电式便携点焊机,其实里面是充电板加均衡保护板航模电池,前级控制板设定焊接毫秒,后级多功率管并联,高级点增加电抗器,功率管换耐压值更高,增加续流二极管等。

网友:
焊点小东西不错。

网友:
小电容是Rudoycon?大电容估计也是假红宝石

网友:
看做工有点粗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焊就是单脉冲电焊机的话。。。那电烙铁岂不就是持续加热电焊机。。。热风枪=风热式电焊机。。。
...

电焊 原来是指电弧放电高温熔融材料。

后来还有:热风焊、电阻加热焊、摩擦发热焊、化学放热焊(比如铝热剂)、激光高能焊、高频电磁加热焊,我想不起来了,请坛友补充。

网友:
这电容储存不了多少能量啊

网友B:
谢谢分享,我有几只450V3300uF大电容,别的材料也有了,可惜没有金首饰要焊接。。。。。

网友:
文字说明太少,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有几只450V3300uF大电容,别的材料也有了,可惜没有金首饰要焊接。。。。。 ...

温总焊接铜戒指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