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喇叭盆坏了还有修复价值没

楼主(2020-05-07):
今天一块钱一个收了3个漫步者喇叭,这种叫什么,泡沫盆?坏了
检测线路通,能发声,扔了可惜,问下各位同好能修复不能?有修复价值没?

网友:
音响这个东西要分人,有人要求高建议不要.如果只是听个响,那无所谓

网友:
理论上一个喇叭,从磁铁,音圈,纸盆,橡胶圈,防尘盖,接线耳都是可以更换的

上次我收了一对AR的音箱,低音喇叭的橡胶圈烂了,但是纸盆是好的,出去找人几十块钱就能修好

网友:
 修好后,是继续使用的,有价值。

修好后放去吃灰,不用维修费,也是浪费。

网友A:
感觉按价格来看没有维修价值吧,随便补一下讲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按价格来看没有维修价值吧,随便补一下讲究用?

讲究人,用什么材料补你有头绪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讲究人,用什么材料补你有头绪没

将就和讲究,发音差不多可是意思却完全不一样

网友:
这个牌子的喇叭,不值得修

网友:
修纸盆是技术活

网友:
哇塞!这是纸活儿呀!纸人纸马都行嘛!!

网友:
可以尝试低成本修一下试试,贵在体验嘛

网友:
橡皮边没坏 纸盆坏了,先把橡圈用解胶剂拆下来,再找个无纺布袋子,二层粘一起,自己练手吧。

网友:
找个报纸买点胶水 呼一呼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