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5号7号电池充电器,倍量和瑞能

楼主(2020-05-07):
倍量充电器是前两年从淘宝买充电电池的时候套餐里面买的,优能的充电器是十年前大学时候买的,那时候有个相机使用五号电池,我买了充电电池和充电器。
然后五一回老家把优能充电器拿来了,就拆开看看吧。
先上倍量的充电器

打开之后没有任何看头啊,就是一个简单的变压器,连第二个元件都找不出来,这还能怎么加点元件改改?

相比那个倍量来说,瑞能就好多了,最起码里面还是有些元件的,但是一次只能充两个电池。貌似电池是串联的,因为每次必须充两个电池。

网友A:
还能怎么加,加点电容做滤波咯,稳压恒流是不好加的

网友:
扔了买个智能的吧,我的家里破烂一大堆,有五六个充电器,到最后只用一个什么都能充的充电器,其它的都在睡觉 .唉,败家啊

网友:
倍量就是彻底的傻充,瑞能的稍好一点,不过都没有充电控制芯片

网友B:
我咋感觉那个变压器是水泥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咋感觉那个变压器是水泥块

不会的,水泥也挺贵的,肯定不是

网友:
现在的变压器没八几年做得好,都是空载发热,建议改空载不发热旧原装绿点电源小板,增加同步整流微型降压板,调到1点4伏稳压并联所有充电槽,如果带恒流可调更好以免降压板重启保护烧芯片。空间够的话再加4056充电板和切换开关,可充14500和10440锂电。

网友:
220V用水泥块做的变压器,可以申请专利啦.

网友:
谢谢分享,倍量可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能怎么加,加点电容做滤波咯,稳压恒流是不好加的

还真不好,镍镉镍氢用半波整流不加滤波充电比纯直流要好,这个改了直流也是傻充,还不如半波脉动充电,控制好时间也没问题。

网友(2020-07-16):
2者都一样,没独立充电管理IC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