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中原通ETC拆解

楼主(2020-05-07):
ETC不读卡,去了服务的地方,张口280换一个,要不然就需要注销再去别的银行换,就拆了设备

就是这个小东西,一把扯下来了拆机

分析一下电池没电了两块电池一个可以太阳能充电,一块不能充电,使用三年必定没有电,换一个居然要280,太狠了

arm的芯片,那个微动开关是一个信息保护按键,拆掉后信息抹除,新款的可以直接手机连蓝牙激活,这个是老款,只能去服务网点

指点杆位置,防拆设计,太阳能充电板,以后自己拆注意点,19年后的新款无所谓,可以自己激活方便一些。

etc现在普及了,换电池也是一个常规操作,大家都可以换才行etc设备手机基本没有,算是一个坑,也不给更新。这个服务需要提高。

网友A:
白拆了,芯片信息一个没有只能看到个stm32的主控

网友B:
有防拆开关,拆了就废了

网友C:
前年冬天因为修路加限行,好几个月车没怎么动,导致电池报废,去银行那让安装大姐看了一下,直接给换了个新的,特别痛快。我办的华夏银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白拆了,芯片信息一个没有只能看到个stm32的主控

这东西是公版的。

板子中心那个是主控你看到了。  主控右边那个长条是加密芯片ESAM     ,主控左边下的那个是IC读卡射频芯片,  主控左边上的是天线芯片。

正面没有芯片,焊接了一个PCB的读卡线圈。

这种事淘汰货,当初的阉割版,因为发射天线,导致高速时候经常交易失败,特别是后期电力降低以后。

网友E:
现在系统还不成熟,我虽然有ETC但是免费的时候和跨省的时候都是领卡,把ETC卡拔掉,先扣费再返还这种模式不喜欢,还有那个按键,如果激活之前怎么弄都可以,一旦激活再触发就得去解锁,所以很多人都是激活前把各种防拆都粘死,方便以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防拆开关,拆了就废了

不会废,新版的在手机上可以直接激活,这个需要去高速口网点激活一下,十分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年冬天因为修路加限行,好几个月车没怎么动,导致电池报废,去银行那让安装大姐看了一下,直接给换了个新 ...

保修期内免费,我这个好多年了,不给换用的卡上面是加油联名卡,卡里还有不少钱,只能拆了自己换个电池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是公版的。

板子中心那个是主控你看到了。  主控右边那个长条是加密芯片ESAM     ,主控左边下的 ...

分析到位,你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系统还不成熟,我虽然有ETC但是免费的时候和跨省的时候都是领卡,把ETC卡拔掉,先扣费再返还这种模式不 ...

我也考虑粘死后来看到这个是为了保护信息,拆了就清零数据也挺好,大不了就是上高速前找站点激活一下,换个电池还能用几年。

网友:
垃圾中原银行,现在都是求着你办ETC,大不了换家银行再办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是公版的。

板子中心那个是主控你看到了。  主控右边那个长条是加密芯片ESAM     ,主控左边下的 ...

现在用的是什么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是什么方案?

几乎没变,芯片上多了蓝牙,主控没集成的,外加模块。

板子上那,就是把发射用的贴片陶瓷天线,也改为矩阵天线,和接收一样了。
取消了接触式IC卡读卡系统,射频原来是独立设计的,现在改为NFC兼容的。因为把银联卡什么的联名卡都弄进来了。
当然ESAM也追加了相应的密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乎没变,芯片上多了蓝牙,主控没集成的,外加模块。

板子上那,就是把发射用的贴片陶瓷天线,也改为矩 ...

自己可以加上蓝牙,模块不能?有蓝牙的方便,直接APP上就可以激活。

网友(2020-08-05):
引用 网友D:
几乎没变,芯片上多了蓝牙,主控没集成的,外加模块。

板子上那,就是把发射用的贴片陶瓷天线,也改为矩 ...

十有八九你是厂家研发,ESAM芯片里记录的OBU厂商代码就那么几个,你是哪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