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索尼大法蓝牙音箱加无线充电(SONY SRS-X1)

楼主(2020-05-07):
给大法蓝牙影响加无线充电
14年买的 过去几年了 电池还能坚挺,早上9点左右看电视到下午6点左右还还有电,

现在无线充电很普及了,怎么能少了他
闷骚紫

拆机就没有拍照了,有人拆过了
虽然只有一个喇叭,效果还是很好的,板子密密麻麻很吊原件,比X宝那些蓝牙音响板子看上去叼很吊

用的这种充电贴,吧线路板放进里面,,出来两根线接在金属架子上的

试着绕小的放里面,不知道是绕的不行还是这么回事,不行,放上去一直闪 不充电
纸好放下面大一点了内径3cm。
线头直接压螺丝下,没有焊接
绕的有点丑…………不过能用,效率低了多少就不知道了

放上去开始充了

原本的是两股线,只用了一股,另外一股绕好空的放上去就闪,不知道哪儿问题,破皮短路了??
就这样了,

这么能绕出规则的线圈???

网友A:
这个,画个PCB,打样出来贴下面,岂不是更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画个PCB,打样出来贴下面,岂不是更美观?

还是线圈放软胶垫的槽里比较好。就是绕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画个PCB,打样出来贴下面,岂不是更美观?

不知道要要多少圈,还是顺便都可以的。。。。

网友B:
需要隔磁贴,放在线圈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隔磁贴,放在线圈后面

不放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放有什么问题??

漏磁   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要要多少圈,还是顺便都可以的。。。。

要不就买成品的充电线圈吧,好看不贵,挑直径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放有什么问题??

不放的话,金属部件会影响谐振频率,另外金属部件在无线充电器上就相当于在电磁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买成品的充电线圈吧,好看不贵,挑直径合适的

看了下都好贵压,哪有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9.2b312b83l5M8Pk&id=608939403580&ns=1&abbuck ...

发射和接收是通用的吗????

网友:
理论上能够在谐振频率允许范围内就可以了啊,现在的充电模块自适应能力都是很强的,因为要匹配不同位置、不同形状的发射线圈。
所以一般发射线圈用于接收也没问题,很少这么干是因为发射线圈往往做得比较厚,用在手机上厚度增加太多
你也可以买专门的纯接收线圈,不过会稍微贵一点,一般3-4块一片

网友:
应该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某宝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9.2b312b83l5M8Pk&id=608939403580&ns=1&abbuck ...

我想问问马云家有有苹果4手机摄像头的延长线吗?就是一头插在原来的摄像头在主板上的连接器上,另外一头替代主板上的连接器接原来的摄像头这样就延伸一个摄像头出来可以自由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马云家有有苹果4手机摄像头的延长线吗?就是一头插在原来的摄像头在主板上的连接器上,另外一头 ...

很少有人有这样的需求,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延长线。。。。。
而且定制这种排线也很贵,100条以下估计每条300+人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隔磁贴,放在线圈后面

功率小是不是没事?飞利浦的夜灯拆开看没有隔磁贴,倒是电路板距离线圈2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有人有这样的需求,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延长线。。。。。
而且定制这种排线也很贵,100条以下估计每条30 ...

这样不现实啊,难怪没有这样的延长线在市场上可以找到。

网友(2020-12-07):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马云家有有苹果4手机摄像头的延长线吗?就是一头插在原来的摄像头在主板上的连接器上,另外一头 ...

可以用USB摄像头,安卓的OTG功能的都可以